二极管正向特性

楼主:
我想问下,为什么正向电压一直增大,电流也会一直增大下去。因为我认为,电压增大,扩散加剧,从而多子移动加剧,从而电流增大,但大到一定程度,移动的多子会达到一个极限,就是说已经没有多余的多子来跟随电压的增大而增大,因而电压再增大,电流也不会变,已经达到极限了。请教高手 而这幅图是一直增大,为什么?

网友A(2011-04-29):
电流大小一方面是电子数量,另一方面是电子流速度
电流定义就是单位时间内流过单位截面的电荷量

俺感觉电压影响的是电子的定向移动速度,从而影响单位时间过截面的电荷量也即电流
如果按楼主所说也从理论上讲,那理想状态下,电场越强,电子定向移动还越快呢(当然超不过光速,等快到与光速有可比性时,那不是经典物理学的范畴了吧)

但实际上呢,移动越快,电子在磕磕碰碰中能量损失转化成的热量越大,那个曲线再往下画,实际上已经烧掉了

楼主:
感觉这样解释也有点道理,我再想想,多谢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电压继续增大的话,造成电流增大,从而温升增大,从而造成管子烧坏,从而使得成指数规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