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车低速容错CAN用TJA1054接收时,TXD断开为何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1-04-29):
在大众车上找到低速容错CAN,BAUD为100K,用分析仪取数据时,可以收到很多组ID的数据;

我的板子只要求接收,收发器用的是:TJA1054,设计的时候把MCU的TXD断开了,中途也采过几次数据,一直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采数据时挂了CAN分析仪);

现在东西做得差不多了,模具也开了,突然发现把板子接上去时没有接TXD收不到数据了,现象如下:

1。总线上挂接CAN分析仪时,我的板子把TXD断开时可以正常接收数据;
2。把分析仪拿掉,我的板子的TXD断开时却收不到任何数据,TJA1054的TXD接了10K上拉;把MCU的TXD与TJA1054的TXD接上后可以正常接收数据;
这种现象感觉像是没有形成正常网络一样,但总路线上确实有好多组ID的数据呀,怎么可能没有形成网络呢?
3。在办公室时模拟时,先用两组节点组成一个正常网络,然后把第三个节点接上去(TXD断开),第三个节点是可以收到数据的;
4。还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把TXD接上后,CANH CANL不论正接还是反接都可以收到数据,
刚刚把1054换成1055试了一下,还是一个样

5。在办公室模拟一个正常的网络,然后把我的节点再加进去,发现只能用CAN_Mode_Normal才能正常接收,而用CAN_Mode_Silent模式却收不到数据

下面是1054收发器的电路图: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可能问题在哪?
1》电路有问题吗?我的分析上的收发器也用的是这个电路
2》软件CAN配置有问题吗,用的STM32,CAN配置如下: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时钟:9M  BAUD:100K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5;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1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2tq;

搞了很久没搞定,心急如焚,大伙帮我看看吧,半年多来天天加班到十一二点,通宵也是经常的事,只差最好一步了;

楼主:
香主在吗,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2011-10-05):
注意一下几点,应该可以排除问题
1,看看是不是终端电阻匹配的问题
2,在看看是不是充放电电容问题,引起波形畸变。(可以用示波器简单看看波形)
3,注意一下晶振漂移,看看误差是不是在容差范围内。(可以用示波器简单测一个最小波形脉宽)
4,本人曾用1040收发器+CANOE,可以测试单线传输。(证明可以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