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重载发生“咋 咋”声响,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11-04-29):
最近和同事们做了一款30A/1KW的电源样机,在前级APFC和逆变联合时发现重载输出时貌似听到了高频变压器和输出滤波电感(这两个器件距离比较近,还一下子分别不清楚究竟是那个响)那里传来了一些吱吱的尖刺声,具体情况如下:
1.前级PFC是UCC2818做的,逆变是3875控制
2.输出功率逐渐加大,在25A时整个系统还算比较稳定,但是一上到额定负载1KW,变压器和滤波电感便时不时的发出了“咋 咋”声响,测试了原边电压波形和3875的PWM驱动波形,发现每当系统发出“咋 咋”声的时候原边波形有严重的振铃和对应的PWM驱动已经消失。
3.将PFC断开后,发现后级逆变并没有这种现象。初步怀疑两级产生了串扰,但是刚刚在两级之间串了一个共模电感(从11mH逐渐减小匝数一直到3mH),发现在4mH时效果有所改善,但是依然时不时的有响声,后来在390V输出和逆变之间又加了一个差模电感(只加在390V母线上),但是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抑制。
4.变换器的原边GND和副边GND之间我是跨接了一个几十P的高压电容的,原先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好的EMI效果吧!现在我将这个电容换成了222/3KV的高压电容,即加大了电容容量,明显“咋 咋”这种噪声有了减少,并且开机大概5分钟后,“咋 咋”噪声已经完全消失了,通过示波器观察原边H桥电压波形,已经没有了以上的振荡现象,真的很奇怪!但是机器关机冷却一段时间后重新开机,还是会间断的出现“咋 咋”声,并且此时原边的波形以及PWM驱动消失,像上面波形一样。只有当开机几分钟后,也就是变压器以及各类器件发热后,“咋 咋”声终于慢慢消失了,此后的效果就非常理想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系统发出“咋 咋”声响时的原边电压波形以及PWM驱动波形:

写得手都发麻了,呵呵!希望各位指点指点,已经好几天没有进展了,被卡在这里。非常感谢!

楼主:
大蚂蚁,maychang,伟林等众位好手!麻烦伸出你们的手爱之手!:)

网友A:
看情况像是后级没有给PFC提供同步时钟,大电流的走线也很重要

网友B:
好像是变压器响,加个吸收电容

楼主:
这两级之间还需要时钟同步?还真的不知道,请指教指教

3# 不亦心

楼主:
请问在那里加吸收电容?原边母线390V和GND之间我是加了吸收电容的,474/630V+105/450V

4# wubingyan

楼主:
在中载输出20多A时还不响的,原边波形也正常,就是在满载时开始叫了,用的是EE55芯,80K的开关频率应该能轻松出1KW吧

3# 不亦心

网友C:
过载了,磁饱和

网友D:
1.用PFC带阻性负载,看波形是否正常,用整流后的直流带逆变,看是否正常,判断谁是源头
2.高频变压器和输出滤波电感,用纸把两个器件罩起来,就分清了

网友E:
10楼 方 法 正 确。

楼主:
1.PFC带阻性负载时输入电流波形圆滑度高些,带上逆变后,其正弦度有所下降,并且电流波形附加了一些高频毛刺,我想这也是正常的,毕竟是带感性负载!(现在另外的几个同事也是用这个PFC芯片和逆变控制芯片,同样的磁芯和开关频率,就连基本的PCB布线也非常相似,因为输出电压电流不一样,所以改动了变压器的匝比以及输出滤波电感电容等,但是他们就比较轻松做出来一个48V/20A的,也没有遇到像我们现在加重载后出现系统不稳定的现象,至少他们的根本指标已经较为顺利的出来了,搞得俺们很是汗颜:L ,所以我们纳闷也就在这里了,同样的功率等级,同样的拓扑+布局,同样的磁芯器件,不同的是我们现在搞不定)

2.变压器和输出滤波电感用纸蒙住,然后分别听声音确定是究竟谁在响吗?这个倒是个好主意,值得一试

10# snakeemail

楼主:
不会是过载磁饱和了,我将输出电流加到45A,还带了几分钟,只不过是在30A以后系统不稳定的“咋 咋”声就出现了而已

8# 学习世界

网友F:
坐看结果

网友G:
把PFC的sense 电阻减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