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电路

楼主(2011-04-29):
file:///C:/DOCUME%7E1/gc053/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6.pngfile:///C:/DOCUME%7E1/gc053/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pngfile:///C:/DOCUME%7E1/gc053/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1.pngfile:///C:/DOCUME%7E1/gc053/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2.pngfile:///C:/DOCUME%7E1/gc053/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3.pngfile:///C:/DOCUME%7E1/gc053/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4.pngfile:///C:/DOCUME%7E1/gc053/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5.png

楼主:
请高人指点p2.0端口线路的工作,谢谢!

网友A:
都不知道你这个电路是干吗的~~~从正常角度看,你这个电路会短路~~~

楼主:
电路是驱动直流马达的。现在使用当中没出现问题。已经用了几千块pcb板了。

网友B:
本意大概是要给马达刹车,但是图是错的。p2.0起不到任何作用。三极管的电路莫名其妙的。
上面那个MOS画的是NMOS,不对,有体二极管就短路了,应该是PMOS吧,没短路是运气好,不过这个运气是另一个错误带来的,那就是栅极分压电阻的值不对。

网友C:
看不到电路图 5555...

楼主:
5楼正解:图纸应是这样的。

网友D:
楼上的就是电路图吧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E:
七楼的电路图是正确的吗?

网友F:
确认Q35极性是搞对的?

楼主:
说来惭愧,我也觉得q35接的有问题,可没有拿pcb去对照过。现在对照之后发现确实是接错了。应是r57接b极、r62接c极。谢谢TANGL!

网友G:
感觉有点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