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不导通 怎么 回事

楼主(2011-04-29):
(无正文)

网友A:
5551的E,C反掉了,造成3020发光管不能正常导通

楼主:
原图MOC3020是脉冲变压器

网友A:
你把5551的E,C反过来接

楼主:
画错 了   实际中正确

网友B:
“画错 了   实际中正确”
好好搞清楚再发帖吧。

楼主:
搭的电路不通 明白吗

楼主:
左下角的 图三极管只能用2N3904吗  用8050行吗

网友C:
哦,,,我也是学习了,谢谢

网友C:
只能用2N3904吗  用8050行的吧

网友D:
不是很懂学习中,能者为师!!

网友E:
图画的不对。

网友F:
用8050是可以的,注意电路要正确。

网友G:
还有,原理图的二极管干吗用?难道要半波导通控制?

网友H:
好没教养啊

网友I(2011-06-13):
功率可控硅的象限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