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PWM脉宽调制产生波形互相干扰

楼主(2011-04-29):
两路PWM脉宽调制采用延时实现,两路路周期为25MS,一路为工作2秒,停1秒;另一路工作4秒,停1秒,主程序10MS调用一次。信号变压器产生波形,两路同时工作互相干扰,为什么?请高手赐教,多谢!

网友A:
什么叫干扰

楼主:
波形不稳,

网友A:
什么又叫波形不稳
有抖动,还是周期有时大,有时小

楼主:
单独工作时正常,波形时有时无

网友A:
单独工作时正常,波形时有时无
引用 楼主:

这根本不是什么干扰
是严重的程序问题

楼主:
能详细说明程序出在哪方面

网友B:
高手详细指教一下

楼主:
用示波器看波形脉宽有些漂移,周期变化,盼高手指点。

楼主:
AYB_ICE能详细说明程序错在哪里,程序调用时间不合适?请大家给建议。

网友C:
谁要能知道程序错再哪里,要么是蒙,要么是半仙。

有的时候,问问题之前也要用脚丫子想想,解答者如何才能最大限度的获得信息来帮助你分析出问题,想这种无由头的问题,还是自求多福吧。

楼主:
你想要那方面信息

网友C:
你想要那方面信息
引用 楼主:

你能提供哪方面信息?

你问问题,还是我问问题?

网友D:
首先,程序结构是否有问题?中断程序的执行(随时会产生中断)是否影响输出波形?
其次,程序指令是否正确?是否输出一路PWM时把另一路PWM的输出也改变了?
再次,。。。。。。
再再次,。。。。。。

楼主:
中断程序仅为定时用,上面已详细说明,脉宽用延时实现,delay_us(UCHAR T){uchar i;WHILE(--T){
FOR(I=0;I<4;I++) {;}}},脉宽为一个强度4us。delay_nus(uint t) {uchar i;while(--t){for (i=0;i<2;i++){;}}};p1_6=1;delay_us(t1);p1_6=0;delay_nus(t0-t1);其中T1为强度,T0为周期。

楼主:
强度用按键来调节。

网友A:
中断程序仅为定时用,上面已详细说明,脉宽用延时实现,delay_us(UCHAR T){uchar i;WHILE(--T){
FOR(I=0;I
引用 楼主:

看你这个描述,写的程序就不行
请在10MS内将所有的事情查询处理一遍,然后不停的循环=搞定

楼主:
10MS能行吗?实际上不行。

网友A:
10MS能行吗?实际上不行。
引用 楼主:

一个标准的51 10MS可以执行10000条单周期指令,写在A4纸上能有多少页,你知道吗
做你这点事1MS就足以了

网友E:
顺便学学

网友F:
不用想就是程序结构问题,没有time概念

楼主:
向你学习,两路不同周期PWM脉宽调制同时工作,有冲突,周期变了,很迷惑,请指教。

网友G:
偶经常用分场扫描方法做多路PWM,比如12路8bit PWM,时间分辨率为10us左右,频率大约300~400HZ

网友H:
程序问题居多,发固定周期的两路方波试试。
有个疑问:为何定时10ms?,周期却是25ms?

网友I:
周期为25ms,延时程序是us,LZ到底要产生多高频率的PWM?
晶振用的多少?单片机us延时程序不可能做到精准?51系列单片机一个指令周期=12或6个时钟周期,你的延时函数里执行这么多语句为什么认为延时是1us?

楼主:
不同工作方式周期不同,有10MS,15MS,25MS,30MS,60MS等,24楼请你指教,用多少毫秒扫描一次?单片机为STC,晶振12M,延时4US,用示波器看基本正确。

网友I:
用最小公约数扫描,到点给相应IO口变换电平

楼主:
300MS扫描一次,JOYME是吗?

网友I:
这是最小公倍数,不过我也说错了,是最大公约数,呵呵

楼主:
5MS也不行,不同周期不同扫描时间行吗?JOYME请指教。

网友I:
说实话我还没有明白你具体的要求,前面说是25ms周期的PWM两路,要说通过延时实现,而你的延时程序说是4us。建议产生100us以上的脉冲不要用延时实现,还是用timer比较
5ms定时器中断,在终端了设一个变量count_base++
主循环扫描count_base的值
if(count_base % 2 == 0)
{
     change_10ms_pin;
     start_2s_count;
}
else if(count_base % 3== 0)
{
      change_15ms_pin;
}
以此类推,应该可以实现你要的PWM波吧
}

楼主:
我没说明白,一路有10MS,25MS等方式,另一路有10MS,15MS,25MS,30MS,60MS等方式,两路要同时工作。每一种方式按键可调强度。100US以上用延时不好吗?能告诉QQ号吗?

网友I:
我很少上QQ的,设计单片机程序应该注意在能完全功能前提下,主循环执行时间尽量短、尽量不要用长的延时程序(会影响其他任务的执行),你好好理解一下我上面的写法, 肯定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楼主:
多谢JOYME!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