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USB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1-04-29):
我现在只会使用单片机,有什么方案可以让我的系统向U盘写数据。拔下U盘,接上电脑USB口后,可以查看系统数据和设置系统参数。请大家帮帮忙,给点建议。如果使用ARM比较简单,也可以?

网友A:
直接买232转USB的模块。

网友B:
选有USB Host功能的IC

楼主:
可以推荐一下能用什么IC吗?

网友C:
带USB HOST的芯片一大把 不过开发起来还是有些难度的
求简单就使用模块来做

网友D:
沁恒的网站看看:
http://www.wch.cn/
我用过的。

楼主:
能建议一个开发起来相对简单的USB HOST芯片吗?

网友E:
ls都是忽悠...

你这明显的是需要usbotg啊....

网友B:
楼上为什么是USB otg呢?
为什么不是USB host呢..
USB OTG是双向的,他应该不需要吧

网友F:
都行,直接买个

网友G:
路过 鄙视广告

网友H:
单纯单片机接U盘(不用ARM),我所知道的,最佳方案就是6楼所说。楼上也用不着鄙视广告,楼主帖子要的就是芯片型号,你要做的是给出一个好的方案,而不是没有方案却不分青红皂白地瞎鄙视。

楼主:
楼上说的不错,感谢6楼的朋友,我觉得CH376很适合我的项目。我打算使用这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