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磁铁

楼主(2011-04-29):
现在要作个交流电磁铁的项目,这方面经验不足,特上来请教高人。电磁铁的目标:
1)交流输入,0~24V,正弦;
2)磁力强,因为吸的是很小的四氧化三铁颗粒;
3)磁铁的磁芯发热少;
4)输入频率高;
5)体积小。
不知道这些条件是否很难达到?请高人指点。
有成品也行,自己做也行。

网友A:
“输入频率高”
不对吧?

网友B:
to LZ:

直流不行吗?

楼主:
就是我要使用3个电磁铁,互相120°夹角,按照一定的频率依次导通3个电磁铁,这个频率可以调节。

网友A:
三相正弦逆变器。

“磁力强”
这个做不到。适宜较高频率使用的磁性材料,饱和磁密都比较小。

“体积小”
这个也做不到,原因同上。

“输入频率高”
可以高到几十千赫,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频率在几百HZ的话,是否能做到前两条呢?
因为我手头有个恩利集的推拉式电磁铁,直径大概4cm,长度8cm,也不是很大,就是磁力稍微弱了点,这个电磁铁是24VDC,通电一会都烫手。
这种直流电磁铁我能否使用个0~24V的正弦电压输入呢?
如果需要大点的磁力是否要加大电流,线圈加粗,磁芯磁导率大?这样的话会不会发热厉害呢?

楼主:
有没有这样的电磁铁,一根铁棒,上边绕了N匝线圈,然后通过0~24V电压,产生变化的磁场,这个想法是不是合理?铁棒会不会给加热的很烫?磁场变化的频率能跟上吗?

网友C:
一般用硅铁棒。

网友A:
6楼和7楼:
直流电磁铁改用交流电压,其磁场当然也是交变的,其大小和方向都在不断变化,对被吸合物体施加的力也在不断变化(但多半与电压并不完全相同)。是否满足你的要求(吸引力),很难说。
数百Hz,仍可以使用硅钢片铁芯,其可使用的最大磁密降低不多。
交流电动机,就有工作于数百Hz的。

楼主:
有相关的成品吗?我问了几家做电磁铁的厂家,都说是磁极距离被吸的磁颗粒1CM,吸力锐减。达不到要求。因为我的磁颗粒是在液体里,不知道市场有没有达到我要求的成品。当然,体积越小越好。

网友A:
10楼:
先把你想要做的事情说清楚,再谈其它。
铁磁性物质(你说的“磁颗粒”)只有在不均匀的磁场中才会受到力的作用。

楼主:
目的是需要均匀的分布在试剂里,我说的聚成一堆说的是用永磁体作的实验现象,说明只要磁场强度够,磁颗粒是可以被吸引从而运动的。不是为了让磁颗粒聚成一堆。

网友A:
14楼:
那么,用机械方法搅拌,把施加磁场的想法辸到一边去。
你的目标,不应该施加任何磁场,无论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D:
这个辸字,第一看到~

楼主:
17楼说的靠谱点,我在有的论文上看到过相关的做法,是3对电磁铁60°夹角放置,每对磁铁通入方波,达到混匀目的,文献中把这种方法叫做“磁混合器”。

楼主:
15# maychang 因为用机械方法有交叉污染的缺点,一般不用。但是国外有这方面的专利,用超声波棒插到试剂里,然后又独特的方法去除棒上附着的试剂,不至于搅拌另一种试剂时交叉污染。由于是用在全自动设备上,这个“独特方法”我们无法掌握,只能先考虑交变磁场的做法。

楼主:
17# t.jm 几百HZ是我的想法,则个频率是可以调整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混匀的效果。

网友A:
19楼:
生物学医学实验比你的实验更怕污染。看看生物学医学实验怎么做的。

网友E:
我们当初生物医学实验一般都用电磁搅拌机进行混匀搅拌,把磁搅拌子放到试剂里就好了,用过这次直接全部自来水冲洗。污染也污染不到哪里去貌似

网友F:
首先这个搅拌器的输出功率其实是很小的,当然效率也是很低的。
我们的搅拌器一次搅拌6个瓶子,每个瓶子由4个线圈驱动,这个线圈是自己绕的,铁芯都没必要用硅铁,就用的普通铁芯,前面我也说了,频率是很低的,尤其是启动时都只有0.xHZ。

楼主:
先去市场买东西自己绕电磁铁,说多少都没用,直接开干。行不行等作了试验再说,我会把结果法伤来给大家共享。

楼主:
26# maychang 稍微改了下设计,3对电磁铁,每次对称的两个同时给电,旋转给定脉冲电压形成旋转磁场,先试试。你说的用永磁体我们试过了,速度慢了,磁颗粒聚集,速度快了磁颗粒不走。所以必须给定变化的磁场。我看了一篇论文里就这么干的,我先试试。
医学上目前用的有超声波混匀,有机械混匀,也有磁场混匀。

楼主:
作了一些实验,磁微粒确实被交变磁场搞转了,下一步还要作一些工艺实验。谢谢maychang和其它各位的热心回答,凳进一步实验完成我再发结果。

楼主:
磁场试验结果不理想,停止。换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