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USB程序第一次运行,要点那2个按钮

楼主(2011-04-29):
写了一个CY7C68013A +CPLD SlaveFIFO 异步数据传输程序。
在上位机程序在第一次运行时需要点击Cypress USB Console界面上的HOLD RUN按钮后,上位机才能发出数据,后头就可以正常运行,不用每次都点击了!再说以后程序运行不能带个Console软件啊!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我要在上位机程序第一次运行时,实现那2个按钮的功能用什么代码实现,我试了这2个USBDevice->Reset();
USBDevice->ReConnect();没有用!

楼主:
有谁提示下那2个按钮,在后台是完成什么功能的?

网友A:
HOLD是上位机HOST端对CY7C68013A 进行复位Reset操作,RUN是上位机HOST端让CY7C68013A从复位中恢复过来运行, 看看你的Host端对寄存器CPUCS的8051RES操作是否有问题。

楼主:
请问楼上我上位机程序使用CYPRESS 的cyapi库编程的.

请问在USBDevice = new CCyUSBDevice();这个类中有完成这功能的函数调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