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___关于干接点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1-04-29):
我现在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自己做的控制板,送到到客户那边测试。客户反映说,有

时候他们那边的检测设备检测不到控制信号(干接点)。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朋友们帮个忙分析一下啊,谢谢了!

我这边干接点用的是光耦来做的,处理芯片采用的是51。控制电路如下

我的控制信号输出端是AABB.客户那边的检测电路如下图

我的控制信号AABB端就是接到他们检测电路端口P11脚和2脚。

他们那边反映的情况是,有时我这边光耦已经闭合了,但是他们那边却检测不到信号,

而且光耦闭合时,他们测光耦AABB脚的电压为6v左右。我实测我这边当光耦闭合

时,电压大概为0.19v左右,闭合时的电流大概10.16Ma,算出的光耦闭合时的内阻

18欧姆,跟我采用的光耦器件手册上光耦闭合时内阻的典型值差别不大。实在想不清

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现在也搭了他们的电路来测试。我让光耦周期性的断开和闭合(时间大概是2s),然后我用万用表测量AABB两端的电压,按理来说,应该在11~12v和,0.1~0.2v(正常稳定闭合时的测量值)这两个电压间跳换,但是实际测量时,发现有时确实会出现有点乱的电压;光耦闭合的时候,有时会出现2v~10v左右的随机电压。

不知道我的控制电路有没有缺陷,怎么个改进法,请大家多给点参考意见,谢谢了!

光耦的相关参数:

网友A:
AA,BB的连线有多长?

楼主:
这个不清楚客户那边是连多长的!与线长有关吗?我这边搭的电路连线长度大概也就半米。

网友B:
光耦出来驱动开关三极管做一次阻抗变换,类似三极管结构,尽量把负载挂在C级上,适当减少R29电阻看看效果。

楼主:
水平有限,没弄懂楼上说的意思,做什么样的阻抗变换?谢谢!

楼主:
对了,申明一下上面描述的情况,“光耦闭合时出现2~10v的随机值”,这个我是用万用表来测量的,用示波器来测量断开和闭合的电压波形很干净。估计是万用表的响应速度不够快!

网友C:
别是光耦不良?

现在市场上买的器件,采购收多回扣的话,会接到很多打磨旧片。

网友D:
同意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