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fdef DEBUG0语句的作用

楼主(2011-04-29):
想询问下#ifdef DEBUG0
这个语句有什么用呢?

我这里出现是在圈圈的USB里面。
在另外一个文件中宏定义了DEBUG0,但是没有赋值给DEBUG0任何值

然后在一个函数中开始进行宏大检测。。
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A:
还没有入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等级噶高楼还没入门啊?

网友B:
就相当于一个判断语句,只要曾经#define DEBUG0不管DEBUG0是什么值,都将编译#ifdef 和#endif之间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个语句有啥用处。。。他开头就定义了这个宏了。。。

网友C:
这是一个调试开关

网友D:
编译预处理,就是编译器在没有把C语言编译成汇编语言之前,宏的实体会代替宏名出现在程序中。
C语言中,#ifdef   -----       #endif 的用法是

例:
#ifdef      XXXX
      程序段
#endif

如果前面的定义中有#define    XXXX,作用只是告诉编译器而已(已经定义了)。这样的话,遇到#ifdef XXXX时,那么就成真,真的话编译器就会把那个程序段包含进来,否则那段程序是不会包含的(省空间吧)。其实这样的结构还有#ifdef  ------   #else   -----    #endif;#ifndef  ---  #else  ---  #endif。

应用方面估计很多人都碰到过,比如头文件当中,为防止一个头文件重复包含,可以这样
#ifndef     __XXX_H__
#define    __XXX_H__

----程序

#endif

这样的结构还可以用在很多方面,我见识的可能少,比如测试方面
//define    DEBUG       //打开就是调试,不打开就正常随机性
//一般来说,给客户的产品都是随机的,但是开发员自己测试时,所以情况都要考虑,所以要一步步的

#ifndef     DEBUG
        RV  =   get_ramdom();    //可随机测试
#else
        RV++;    //可一步一步的测试
#endif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啊 说的简单又详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