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频率采集问题

楼主(2011-04-29):
RT,想用CPLD来采集一个频率,频率从1K-30M左右,CPLD外部钟震频率20M,CPLD本身最高可接收100M,按照惯例测量一个频率,要采用数倍的一个频率来进行计数,现在无这个条件,能否使用钟震来计时,然后直接计数外部信号频率,这样做误差大概会有多大呢??可行不

楼主:
一天了 回复还是0  我自己开回复一下吧  安慰安慰自己

网友A:
不懂,友情帮顶。

网友B:
可以的.在CPLD内部无PLL的情况下,可以对30M的信号进行计数reg [31:0] time_count.此时用30信号作为触发时钟,然后用20M的晶振作系统的时序电路之时钟,读取time_count.再送到外部显示.

楼主:
这样做存在一定误差 时钟频率比采样频率还低 不知道误差大概会有多大

网友C:
CPLD有PLL吗?要采20M以上的必须要有PLL才行,要么你就把CPLD的频率提到60M(30M的两倍)以上

楼主:
CPLD好像还没有带PLL的,想直接用输入的来进行触发计数,然后用20M的主频来进行定时,类似于在CPLD里面集成一个计数器,将外部频率降频。

楼主:
嘿哟嘿哟 结贴还早哦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将输入的信号直接分频到更小的频率。然后去统计。
误差的大小取决于你的设计,例如如果分频的倍数越大,则误差会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