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垒电容和扩散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1-04-29):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势垒电容”和普通的介质电容无本质差异,可以按一般电容看待。“扩散电容”则不同,它是由电荷扩散至对面区域,部分复合部分以少子形式存在。“扩散电容”的主要机制是电荷储存(复合部分),而复合和产生过程并不遵循一般的电容规律。其实,“扩散电容”只是一个等效类比,因此其频率特性和通常的电容有着较大的差异。

楼主:
我有一点不觉得,我觉得扩散电容的产生是由于多子扩散,剩余的少子来构成扩散电容,因为我认为外部电压变化时,P区的电子,和N区的空穴都会发生变化,比如对于N区,如果外部的正向电压增大,则要维护更大的电流,则N区的空穴也会增大(因为扩散加快),从而负极的电子就有更多的补充N区的空穴,从而形成更大的电流,因而扩散电容是由于外部电压变化,少子的变化等效出来的。势垒电容的原理也是一样的。不知怎样是否是对的?这是我的想法,但还有一点,书上说“二极管的最高工作频率往往决定于势垒电容。扩散电容由于是少子电荷变化产生的,因而对高频不起作用”这句话怎么理解,还有二极管使用于高频,判断的条件是什么?费解啊

网友A:
to 3L:

“扩散电容”由于和电荷储存(复合和产生)有直接关系,而电荷储存又和PN的正向偏置有关。因此,“扩散电容”和二级管的正向电流相关。此外,复合和生成需要较大的能量交换,所以显见,只有较大正向偏置和较长注入和抽出时间才会明显地增大“扩散电容”。高频下,一般正向偏置和周期都较小,所以“扩散电容”不太显著。另外,如果PN处在反向偏置时,“扩散电容”也基本消失。

高频二级管,通常具有较小的结面积。此外,为了减小耗尽层宽度,还采用金属-半导体结构。这样使得其电荷存储效应更小,更适合高频大电流的场合使用。

楼主:
to  4L
”扩散电容“和正向偏置有关,这我能理解,因为我觉得只有在正向偏置下,正向偏置的变化才会产生电流的变化,从而才会有电荷的存储形成电容。“只有较大正向偏置和较长注入和抽出时间才会明显地增大“扩散电容”这句话我不是很赞同。因为我觉得扩散电容的产生是由于外加正向电压的变化,造成电荷的积累和释放,从而形成电容效应的。所以我觉得高频下,也不是由于正向偏置较小,因而扩散电容不大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