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哪位有用单片机控制模拟多路开关的成熟电路

楼主(2011-04-29):
帮忙,哪位有用单片机控制模拟多路开关的成熟电路

网友A:
你要说清楚,控制什么啊?
多路模拟开关,多的是了,你去找TI网站。
但具体要控制什么的时候,就困难了。

楼主:
控制4路热电阻采集

网友B:
直接用模拟开关就是了,电路很简单,没什么外围电路,控制引脚直接接在MCU上即可。

网友A:
控制4路热电阻采集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需要怎么实现,如果直接用模拟开关去切换热电偶,精度会成为问题。

网友B:
楼主已经说了是热电阻,其精度本来就不高。

网友C:
多路开关(MUX)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给地址就选通的,一种是给地址、/WR、/CS(EN)信号才选通(内部有锁存器,在/WR上升沿锁存控制管脚,直接跟微处理器接口的),两种的接法有差别。

主要参数是导通时间Ton和导通电阻Ron,越小越好。

网友D:
如果是PT100之类的,控制电路的要求很高的,不能因为开关的内阻影响精度。
如果是NTC之类的,关系不大。

网友E:
早期的模拟开关内阻较大。要避免模拟开关内阻影响,提高测量电路输入阻抗就是了。

网友F:
产品的级别很高,使用内阻小的模拟开关,但价格较高,普通的内阻较大,同是热阻,铂电阻与热敏电阻阻值相差很大,热阻的阻值受模拟开关内阻影响差异不一样,普通模拟开关用在有精度要求的场合,可用同芯片内A开关作通断,B开关结合运放反馈补偿,利用同芯片各组开关的内阻接近的特性作相反抵消。

楼主:
+/-0.2%的精度

楼主:
模拟开关的数字地,模拟地如何接,他是模拟器件吧

网友F:
铂电阻一般用在测温精度比较高的场合,4路采集的方案,个人认为使用C8051F350单片机性价比好。该单片机内置8路24位分辨度的ADC,一般精度可以做到16位,电路工艺处理得好更高,内置多路开关,价格不高。千分之二的精度不算低,特别测温范围大更不容易。硬件上此单片机可以很简单组建。软件上要下工夫的。ADC校正,曲线拟合,或插值均可以用软件解决。这个系统用外置模拟开关搭建不够合理。前述方案以软代硬
大大简化了硬件部分。洛奇特电子 rocket08@sohu.com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是AVR+外置adc,  C8051F350的flash太小,我们的程序里还要加hart协议,还有和上位机通信

网友F:
ADC外挂,高分辨率采集方式,硬件过采样是是首选,如通道数不够而采用外接模拟开关则系统不简洁,系统上会扩展出很多结构松散的问题。C8051F350+STM32F103 采集方案更理想。STM32F芯片资源和用法接近单片机模式,"SOC"程度高。系统上会带来很大的方便。该芯片内置USB功能。价格较好。其实单片STM32F103 也能完成4路铂电阻采集及与上位通信。只是采集部分要采取相应保证精度措施才行。不过做这些措施费的功夫不如"350+STM32F",STM32F103本身内置12位ADC,加信号抖动,分辨度和精度能做得上去,算法和资源也可以。另外硬件调理ADC部分,降低所需的ADC位数,原理上也算一种方法,等等。洛奇特电子 rocket08@sohu.com

楼主:
我们已经做过一次板了,程序也好了,但由于抗对讲机的干扰差,要改板

楼主:
还要用AVR

网友A:
用C8051F我就等着看你跳楼。:lol

楼主:
ls咋讲???具体点

网友G:
用C8051F我就等着看你跳楼。:lol
引用 网友A:

为啥呢?:L

网友G:
我们一直在用.......:o活的不算好,但都活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