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污水管中的裂缝位置

楼主(2011-04-29):
水管埋在地下,水比较浑浊,从一边将探测装置塞进管里走一遍,管中有裂缝的位置需要记录距离管口多长,有什么合适的手段?
水中探测,不知道超声波怎么样?还有没有更好的手段,给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A:
有缝的地方应该会漏污水,那个位置应该会很大味道,整个嗅觉灵敏的小狗不知如何

网友B:
类似胃镜的手段,用摄象头如何?

网友C:
水中埋在地下,水比较浑浊,从一边将探测装置塞进管理走一遍,管中有裂缝的位置需要记录距离管口多长,有什么合适的手段?
水中探测,不知道超声波怎么样?还有没有更好的手段,给兄弟指点一下! ...
引用 楼主:

你问超声波怎么样,那你知道超声波测量它的大致办法吗?

靠天马行空的蒙可不行啊。。。

网友D:
超声波没有问题的。
但针对特定的检测目的,还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E:
除超声波外还有什么工具可以检测裂缝呢?

网友F:
超声检测
电磁检测
视觉检测
很多 也很麻烦 根据具体应用来选择合适的方法

网友G:
摄像头要解决沾污和光源问题,尤其是镜头受热沾污之后很难自动清洗。

可以参照一下油田上的压裂裂缝识别技术、套管破损检测技术。

网友H:
漏水就会有喷射的声音,能测出来。详细情况不清楚。不过,我觉得传感器贴到钢管上就可以了,用得着插入管中吗?
当然,只测一个点,不行的吧

网友I:
工艺上很困难,用摄像头通过人工检测的办法反而比较简单、可靠。

网友J:
楼主描述再详细点

需要关注的检测的那些情况?多大的开裂
管中水的大小?满?很少?

网友G:
LZ问的大概是关于城市排污管线渗透的问题。他的大致想法是通过一个叫管道爬行器之类的东西把测试装置从管线的一端放进去,边走边测,根据测试结果确定裂缝位置。

如果施工条件不允许关闭排污阀门,管线一直排污,那就不确定里边有没有水,多少水,测试条件就得按照最差的情况考虑。裂缝可能在管线任意位置,比如接头处、管线中间,可能在水里,可能在水上。

网友K:
建议查一下国内外相关的论文

网友K:
研究这个的应该不少

网友L:
受日本核辐射启发,既然是污水管是否可以加入安全量的放射物,泄露部分就可以探测出来。

网友H:
工艺上很困难,用摄像头通过人工检测的办法反而比较简单、可靠。
引用 网友I:
这个太花钱,人工巡视得了

网友H:
问题是许多管道是埋在地下的,要找出来,光查技术受到的限制太多

网友M:
超声波相关分析测量
很成熟的技术了,用于地下管线测漏。不过多用于压力高的自来水管,污水管能不能行就不知道了

网友N:
有相关的论文的。下水道管漏检测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老大的讨论!
水管是埋在地下的,只能让探测仪器从一个端口进入,仪器行进过程中找到裂缝,返回时采集记录,找到对已位置。
水条件很差,甚至是泥浆里了,当然,水还是占绝大比例的。
我想过摄像头,一个是光源不好解决,镜头容易被糊上,另外,泥浆中光的的穿透力可能不行,最后,光学采集分析算法比较负责,我基本上将其否定了,胃镜就是靠光来看的吧,再次光的功耗应该不好解决。

楼主:
管子有时很长,长的几百米,水是满的

楼主:
关于超声波,我只是听别人说过,没有用过,手头有的是停车位检测的,个大,距离远。我这里只需要不大于100mm的范围。另外,我没有想明白,探头都是有方向性的,怎样解决360度方向上的探测,难不成,检测器要不停的选装前进,成来福线了!
我在找找人家油管是怎么探测的!
祝各位高手节日快乐!

网友A:
10楼的方法单从理论上是不错    放射性同位素检测在动植物学研究及医学中早有应用  但不知道在污水检测这么大的系统中效果如何    楼主可查查是否有此应用

网友H:
这篇**有一些介绍,图也多,直观。

楼主:
谢谢ic921老兄,辛苦了!

网友O(2021-09-01):
,想参考下,附件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