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恒定亮度照明电路

楼主:
请教这个拓扑是不是boost?V2稳压二极管的作用。
我的理解,3842驱动输出脚,要么是0,要么是24V,当为0时,MOS管关闭。当为24V时我就有点难理解了,如果说MOS管栅极15v,那么mos导通,导通后VGS为负值,那不就又截止了吗?不是很明白,请大侠指教

网友A(2011-04-29):
buck

v2保护2sk727的

楼主:
失误老把那俩单词搞混了,但那个mos工作我不是很明白,如前面所说

网友A:
呵呵  对头   上buck 驱动好像是需要隔离

下buck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好像不需要隔离,最高功率的好像是到俩百多瓦,就那里用N沟道的管子不是很明白,求解

楼主:
继续求助中:(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B:
从输入输出关系上说,2SK727是源极跟随器。所以,不会导通到因GS之间电压低于导通电压而关断。
实际上,当2SK727源极电位达到等于3842输出端电位再减去2SK727导通电压时,就不会继续升高了。因为再升高必使GS之间电压减小,DS之间电阻增大,通过MOS管的电流减小。
3844在电源电压24V时,输出高电平可达23V,2SK727导通电压约3V,所以2SK727DS之间电压至少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