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二极管

楼主(2011-04-29):
(无正文)

网友A:
结电容小和载流子速度没关系,和材料及工艺有关

高频也是个相对概念,整流管中的高频一般是相对工频而言的

楼主:
一般二极管的工艺,如果接触面小的话,则电容小,从而电流也小,从而工作频率高。我觉得这应该是判断二极管是否能用于高频的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