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9比较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29):
这很正常,要想稳定必须加反馈,做成迟滞比较器

网友B:
滞回比较器

网友C:
比较器out端跟+端接一个100k电阻。

网友D:
滞回比较器的典型应用

楼主:
模拟电子不是很熟,我看看

网友E:
这好办,在比较器输出和输入+端,接电组就可,例如200K 看看,电阻越大,回差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