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片 MOS管 标记 G5D SOT-23

楼主(2011-04-29):
!!请教贴片 MOS管  标记  G5D   SOT-23

网友A(2014-09-02):
你好,请问鉴别出来了是什么芯片吗?我也碰到了这块芯片,谢谢。

网友B:
G5 - 2SA1257-5 Si-pnp AF-Drv, 180V, 80mA, 200mW, 130MHz, B=135..270 SOT-23 16ta - 3a San
G5 - 2SC2107-5 Si-npn GP, 60V, 100mA, 150mW, B=150..240, 300MHz SOT-23 16ta - 3a Nec
G5 - BF550R Si-pnp HF/AF, 40V, 25mA, 200mW, B=50..125, 350MHz SOT-23 16te - 3a Sil
G5 - ELM7635HBB Vdet-IC 3.5V±2%, +Reset PPO, 500ms SOT-23 16vdc VD7 3d Elm
G5 - MMBZ5230BW Z-diode 4.7V±5%, Izt=20mA, Zzt=19E, 150mW SOT-523 16dc - 3a Di
G5 - PBRN113ZK Si-npn-Digi Sw, 40V, 600mA, 250mW, R1/R2=1k/10k SOT-346 16ta - 3a Nxp
G5 - R3113D351C Vdet-IC 3.5V±2%, -Reset, PPO SON1408-3 18vda VD7 3d Ric
G5 - R3130N25EA Vdet-IC 2.5V±1.5%, -Reset PPO, 240ms SOT-23 16vdc VD7 3b Ric
G5 - RT9166-25CVL LVR-IC LDO, 2.5V±2%, 300mA SOT-23 16cg VR1 3a Rct
G5 - SP810EK-3-1 Vdet-IC 3.1V±1.5%, +Reset PPO SOT-23 16vdc VD7 3b Sip
G5- - RT9166-25PVL LVR-IC LDO, 2.5V±2%, 300mA SOT-23 16cg VR1 3a Rct

网友C(2015-04-17):
努力了几天,终于决它了。PSU5电源上的。
我也是猜测的。通过测量,3到2脚像有5.6V的稳压作用。一开始用Tl431替换,同时加大限流电阻,测试可行。改小电阻后烧掉驱动三极管。
今天用一P沟道MOS管并联一5.6V稳压管到3,2脚,完美解决。
不过,到现在也没找到相关管子的信息。只能给一种解决方案吧。希望有找到该型号的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