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6烧写FLASH问题

楼主(2011-04-29):
我用M0516有一段时间了,这一个多月来发现烧写芯片每次需要烧写2次才能烧好。
工具是去年展会上发的那个烧写的小板,驱动NU-LINK Driver
芯片:M0516LAN,  感觉是仿真烧写的小板有问题。
一直在用,最近突然不行了,烧写时,第一次擦出芯片时总是失败
第二次烧写才能成功。
排除芯片被烧写次数过多的可能,因为用它烧新作的板子也是第一无法擦除
FLASH, 第二次才行。

请教下斑竹,不是不那个仿真烧写的小板不稳定

网友A:
有可能烧写工具的问题。
因为很久之前的版本,烧写工具的确有个小bug, 导致写不完全。

请到这个帖子,
http://www.nuvoton-m0.com/forum. ... &extra=page%3D1
下载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Build 4436) V1.04 (公测版)
试下烧写看看。

网友B:
是不是硬件质量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A:
是不是硬件质量不稳定造成的
引用 网友B:

不啦,硬件非常稳定。
具体原因,您这么说,也只好讲下 ---
这个是因为烧写工具的问题,它在写上一笔和下一笔flash数据之间,少写了一个等待完成的动作。
后面的测试版修正了这个问题。

楼主:
请教 X-HAWK
你说的那个网页上,我下了NU-LINK driver 1.03. 还是不行,
反而更麻烦,不但擦除要两次,而且烧写时居然也烧写和校验两次。

我用的是KEIL下的NU link driver 调试器, 而不是神马ICP, ISP
下个神马软件还要注册,浪费时间

网友C:
没这个问题.

网友D:
每次操作寄存器的时候延时是否不够,还有是否仿真器有问题!

网友A:
回楼主,Nu-Link工具也有更新的,
Nu-Link的flash算法程序受同一个bug影响。
这个烧写工具的bug其实早已解决,就是在等正式版释出,马上过来回复.

请到 nuvoton下载 1.05.5008版本:
http://www.nuvoton-m0.com/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E: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