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24V升压成100V附近的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1-04-29):
负载大概在200欧,而且是1s中只有10ms脉冲接通负载。纹波大小都不要紧,可以外接开关管。都是直流,不需要隔离。
主要是好买,可靠。
我自己做一个的话,可靠性很不好。

网友A:
用IR2104上HO驱动IR640就好了, 加个12V的供电, 自举电容10uF应该够维持10mS

网友B:
买现成的模块DC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