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关于运放放大倍数的问题

楼主(2011-04-29):
请问下各位大虾,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会不会随着输入信号幅值的增加而衰减的呢?

在运放自激振荡的时候,书上说刚开始起振的时候,|AF|>1(开环增益向量和反馈系数向量的积的模),然后平衡之后|AF|=1,这样说的话,是A还是F在随着信号幅度的增大而衰减的呢?

然后书里在讲文氏桥的时候,又说要把运放的反馈电阻换成热敏,说运放的线性度太强,请问这两种情况有什么区别呢?运放的开环增益会不会随信号幅度衰减的呢?

网友A:
严格上说运放开环增益只与信号频率和温度有关,但是电源电压不是无限大的,运放输出电压最大也就到电源的水平,因而表现出开环增益减小了,其实是运放输出饱和了。

楼主:
但是自激振荡的幅度是很小的啊,他是怎么稳定在这个幅值上的?如果是供电制约的话,他应该能自激到电源那里才对吧?

网友B:
3楼:
自激振荡的幅度可不一定是很小的。若频率较低,往往是振荡到受电源电压制约。例如你所说的文氏电桥不使用热敏电阻时。
但自激频率较高时往往幅度比较小,此时制约的因素不是电源电压,而是输出压摆率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高频时制约运放放大倍数的是压摆率?那压摆率跟信号幅度有什么关系呢?我看书上写的,自激振荡是刚开始的时候幅值很小,然后由于正反馈幅值变大,到某个幅值稳定下来,他是怎么稳定下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