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大电流DC-DC芯片

楼主(2011-04-29):
请问各位牛人,有没有输出12V,5-20A的DC-DC开关稳压芯片,
我的输入时10-18V,电流8A左右。
到目前为止我接触的低功率小电流的DC-DC开关稳压芯片,比如LM2596,LM2577等。

网友A:
估计没有

做成芯片 估计用不了  热

网友B:
扩流应该可以吧,

网友C:
驱动IC加MOS

网友D:
同意4楼,用驱动IC+MOS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