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吊秤零点跟踪,漂移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1-04-29):
最近在做一个电子吊秤(5吨的),发现在开机后吊着25KG的物体在过10几分钟后会变成26KG,同样2KG的物体 在过一段时间后变成3KG,我认为是零点漂移了,想把它跟踪掉,我的做法是:当采样到的AD值计算出重量和一分钟前(这里尝试过1S,几秒都有,但是效果都不理想)的AD值计算出的重量 的差值小于0.1d(分度值)时,认为是漂移,就把Zero_AD的值加上或者减去 此次AD与一分钟前AD差值。 重量计算公式是 Weight = K * (AD - Zero_AD)。但是经过较长时间后还是会偏差1KG,有时甚至跟偏了,人为的导致 偏差更大。AD采用CS5530 滤波算法只用了 简单的去极值平均滤波(我觉得蛮合适吊秤这种场合的,不知道是不是简陋了点,有更好的算法的朋友希望指点下:)
希望大家能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不能这样子搞吧 那不等于造假么?
25变26,你的系统有严重问题。

网友B:
零点跟踪不是解决办法,
应该研究漂移的原因在进行补偿。
压力传感器就是这样,零点,增益漂移都很大。

网友A:
检查下是传感器带来的漂移还是模拟电路带来的漂移
然后从原理上来消除或抑制该漂移 如此跟踪的办法不可取

网友C:
这么跟踪啊,那早上和中午也漂看你怎么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在调试中啊,这是5T的吊秤

楼主: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答案,路过的大侠 帮忙

网友D:
个人感觉零点跟踪不是不能用,至少在大部分场合下还是可以的,你最好设置个补偿值,不要动原来的零点。

网友E:
不会这么大吧,觉得像你电路的问题,称重传感器的桥压得稳定,还有AD的基准,不知你用的是什么AD,好像AD7715在这块用的挺多的

网友F:
我觉得这个不是零点漂移的问题,
如果是,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G:
有没有加温度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想请教一下,怎么补偿呢,提供一个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加,不知道怎么补偿,望指点

网友H:
你的系统漂移太厉害了,跟踪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先解决硬件问题,再解决软件问题,最后用软件补偿

网友I:
应变片存在温度漂移,要买名牌的压力应变片传感器。

另外,你的放大电路和电压基准等都可能有温度漂移,要选择低温漂的芯片等,另外要做一定的补偿。

网友J:
1、传感器问题。你可以跟踪输出信号看看你测量值变化的时候,电压信号有没有变,是否一致。
2、你信号采集处理的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的哈。
3、你软件是不是有问题和,剔除值的平均的时候出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知道要补偿,但是如何补偿 我不知从何下手,希望能详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H:

能否详细指点下 软件补偿 怎么实现

网友K:
我的观点,如果采用5530AD芯片做到5000分度的电子秤肯定没有问题,就不要怀疑电路了,关注的重点应是传感器,零位跟踪是称重仪表的基本功能,必须得有,但是在有重物的情况下肯定就不能零位跟踪,零位跟踪是有范围要求的,可能的问题是你的传感器的性能达不到要求造成。用过5530,知道它的精度是相当可以的。

网友K: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仪表的零点处理有问题,或者是在分度值处理上有问题,表现在25KG变成26KG,在2KG时变成3KG,就不要听人瞎说,首先是取得零点的值是不是合理?再就是计算分度数时的算法是不是正确。当然要加强对称重仪表概念性知识的掌握。比如要做一个3000分度的电子秤,满量程为6000KG,则分度值最小为2KG就可以了,则其误差小于0.5d也就是1kg以内肯定是可以。但从你给的现象看,在排除传感器的问题外,最大的可能是计算算法的问题,比如2kg时变成3kg,总有一个1KG的变化。

网友H:
软件补偿就是跟踪
电子秤是有零点跟踪的,也是你的那种做法,但这种做法是有前提的,就是漂移本身要小,要缓慢,才有效
根据需要可以打开,关闭这个功能
另外还有一个跟踪功能,就是解决重量漂移的,
这些漂移跟踪量是可以设定的,一般在零点几到2个分度之间

楼主:
回复 网友K:
多谢 zhangjc101指点,其实传感器只有3000分度好像,(5吨的传感器) 但是我用别人做的仪表接上去,0.5KG都可以识别 而且很稳定,放很久都不会变化显示值,我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顺便请教下,这种电子吊秤,用什么样的滤波算法比较合适?我的算法是不是不大好?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还想请教一下 zhangjc101  零位跟踪的时间间隔取多少合适呢?是否每次采样值都参与计算  如果得到的重量值小于1d则认为是新的零点?这样时间间隔是不是太短了,好像容易把抖动给误当成 漂移 ?

网友H:
回复 网友K:
还想请教一下 zhangjc101  零位跟踪的时间间隔取多少合适呢?是否每次采样值都参与计算  如果得到的重量值小于1d则认为是新的零点?这样时间间隔是不是太短了,好像容易把抖动给误当成 漂移 ? ...
引用 楼主:

必须每次ADC转换后都要判断是否是新的零点,否则可能会把正常的重量当成漂移了,造成人为错误

楼主:
必须每次ADC转换后都要判断是否是新的零点,否则可能会把正常的重量当成漂移了,造成人为错误
引用 网友H:

有点不解,正常的重量值 算出的值肯定是大于1d的 怎么可能会被当做漂移呢?

楼主:
软件补偿就是跟踪
电子秤是有零点跟踪的,也是你的那种做法,但这种做法是有前提的,就是漂移本身要小,要缓慢,才有效
根据需要可以打开,关闭这个功能
另外还有一个跟踪功能,就是解决重量漂移的,
这些漂移跟踪量是可以设 ...
引用 网友H:

我的这种做法好像有错,正如zhangjc101 前面所说的,在空载的时候可以零点跟踪,但是在 有重物的情况下 还可以这么跟踪吗?
另外 想请教下 您所说的另一个跟踪功能,解决重量漂移,什么是重量漂移?怎么实现?

楼主: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仪表的零点处理有问题,或者是在分度值处理上有问题,表现在25KG变成26KG,在2KG时变成3KG,就不要听人瞎说,首先是取得零点的值是不是合理?再就是计算分度数时的算法是不是正确。当然要加强 ...
引用 网友K:

分度值处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用串口来查看采样到AD的值时 可以看到 它变化的过程,它经过半小时之后的确会变大 大约1KG所对应的AD值,之后大概2小时内都是稳定的 ,然后再往后还会变大一些

网友H:
这种东西应该一看就会的,反正我N年前就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小弟不才,还在不断学习和摸索中。

网友K:
称重仪表的零位跟踪功能,一般可以根据情况设置在几个分度值以内,跟踪时间一般是1秒一跟或2秒一跟,即在这个时间内如果漂移没有超出设定的分度值范围时,零位自动迁移到新的零点上,一旦采得的重量超过零位跟踪范围则立即停止零位跟踪,否则将造成问题。从你所说的情况看,吊钩传感器没有什么问题,别人的仪表也用得很好,别人可以做到0.5kg的分辨率,而你做到1kg都很难。因此可以确定的是,仪表的硬件设计上可能有不合适的地方,第二则是软件处理算法不太理想,尤其是吊钩秤方面的处理,从AD转换的结果看确实出现了变化,可能的问题应该是硬件设计上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 zhangjc101 ,带负载的时候不能跟踪,这是我犯的一个大错误,谢谢指点。但是CS5530的硬件电路很简单啊,就一点点,我感觉不会有什么问题哦

网友L:
为什么只有向上加重量而没有向下减重量的情况呢?

若是猜测是温度造成的,那么同一个物体,在温度相差10度的环境里,其结果是否相同呢?若相同,那么不能认定是温度造成的。(小弟不才,若是石英晶振,10度的温差影响不大的,而且10分钟内,PCB板里的温差也不可能这么大)

若是精度问题,那么再想一想,为什么只有向上加重量而没有向下减重量的情况呢?

把软件的流程图发出来,大家考虑考虑

网友M:
这个滤波算法,我也搞了很长时间了, 但是你这个去掉极值,然后平均,这个算法太简单,肯定不行。

网友M:
有高手能指点一下这个滤波算法不?

网友N(2012-06-26):
匠人手记,十种滤波算法,去买吧
回头跟匠人邀功一下

网友O(2018-09-07):
以下是我的实践体会:
测试说明:1、测试条件:在室内条件下,采用电阻应变式轮辐称重传感器,量程1500Nm,标称精度为0.05%。测量电路为HX711模块,数据采集控制采用STC15W104单片机,与主机连接及供电采用USB-UART(USB串口)。测试过程中接通传感器后不加任何荷载,初始零点值约2.65Nm。      2、测试过程:测试时间持续约2.8万秒(7.8小时),采用自编的数据采集和零点漂移跟踪程序,其中设定零点跟踪时间间隔为5秒。仅当在5秒内的读数变化率小于0.003Nm时判定为零点漂移(实际观察该传感器零点漂移具有变化非常缓慢、数值微小的特点,经过调试,选用5秒读数变化率小于0.003Nm可以理想的过滤掉传感器随时间温度变化产生的漂移,该参数需要根据实际应用进行测试调试后确定),并跟踪记录该漂移值;当实测数值高于该变化速率的信号被认为是正常测试数据,不会判定为零点漂移。         3、测试结果:蓝色曲线是采集的传感器原始测量结果(尽管传感器未加荷载,理论加载量为0,但是该曲线实际上偏离零点且并不稳定,测量结果随时间和温度的变化存在较小的漂移,该漂移属于正常的测量误差),黑色曲线为本程序判定的零点漂移过程曲线。红色曲线是扣除了跟踪零点后的修正曲线。这个曲线的基线看起来水平且稳定,说明已经完全消除了漂移。           4、结论:实测值的不稳定反映了传感器存在不确定的测量误差(零点温度漂移),采用零点跟踪修正后的读数基线非常稳定,这与理论加载量恒为0是吻合的,认为修正值较实测值更接近真值,对本次测试的修正结果认为是可信的和非常满意。校正后的测量精度应可提高到0.02%~0.01%。

网友O:
采用全桥式应变的称重传感器,由于四个桥路电阻的不一致,以及应变片基底、贴片胶层、传感器金属应变体等的材料膨胀系数不一致性,使得通常的称重传感器输出特性并不理想,一般具有明显的温度系数和蠕变特性。通过硬件进行传感器精确校正(电阻值精确匹配和电阻温度系数精确匹配)具有一定的技术和工艺难度,因此目前进口高精度称重传感器价格非常高,而国内中低价称重传感器的温度稳定性比较差。在组建的测量系统中,电路模块部分的精度和稳定性经实测是满意的,但传感器部分是系统短板和主要误差来源,特别是长期稳定性、可靠性和重复性指标因为温度漂移导致数据无规律变化而大打折扣。在这种背景下,采用计算机程序进行零点漂移的判别、追踪和消除,不失为一种简单且有效的方法,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明显的提高测量的可靠性和准确度。当然这种方法肯定也有它的局限性(未知特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