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内部AD采样的值偏差很大

楼主(2011-04-29):
最近用STM32内部AD采样,开始的时候输入直接用的板子上的VCC和GND,采集的结果基本正常,误差非常小,然后用1到2.5V直流电压作为输入,AD读到的数据小很多,基本等于0,然后用信号源加0.5V的直流偏置,采集到的数据也不过八位数,换算过来充其量也就是(256/4096)*3.3=0.2V,虽然和前面的用滑动变阻器直流分压要好得多,但是和实际最小值0.5v相差还是很大啊,不知道什么原因,难道STM32的AD采样需要外部电路满足什么要求?又或者是外部还要加上什么电路?迷惑中,求哪位大侠帮小弟解释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先查VREF+和VREF-,
最好给出电路,才好帮你看问题在那。。

网友B:
要考虑AD的输入阻抗。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我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只是还有超过十位数的误差,不知道是否还有提高的余地,毕竟片内AD是最方便也是最便宜的,如果利用好这个资源是一件很值得的事。香版主,关于AD的输入阻抗,能说的具体点么?

网友C:
谢谢楼上三位,我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只是还有超过十位数的误差,不知道是否还有提高的余地,毕竟片内AD是最方便也是最便宜的,如果利用好这个资源是一件很值得的事。香版主,关于AD的输入阻抗,能说的具体点么? ...
引用 楼主:

关于AD的输入阻抗,看STM32的datasheet和 reference manual,里面有说明

网友C:
谢谢楼上三位,我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只是还有超过十位数的误差,不知道是否还有提高的余地,毕竟片内AD是最方便也是最便宜的,如果利用好这个资源是一件很值得的事。香版主,关于AD的输入阻抗,能说的具体点么? ...
引用 楼主:

还有提高的余地,误差可以小于5,版面上有人做到误差只有2~3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我再去看看

网友D(2013-07-05):
跪求上面AD偏差大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