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部分电路所起的作用

楼主:
这部分电路是主IC的GPIO口输出的LED 控制信号的电路
如图
Q401的C极除上拉电阻R411,这部分回路是起什么作用的,D401是其什么作用?

楼主(2011-04-29):
哪位大哥帮我一下呀。。。

网友A:
你不把完整的电路图画出来别人怎么跟你分析,LED呢?
一般坛子里的电工喜欢看完整电路图,你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谁敢回答你?

网友B:
应该是延时开关电路吧,led_g高电平时,Q402迅速导通,led_g低电平时,Q402延时关断

网友C:
Q402后怎么接的?
一点看法:led_g高时,相当于在Q402基极上生成一个低脉冲,D401是电容放电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没有不完整,LED_G端接IC的GPIO口,Q402L输出控制电平,接红外收接板上的LED灯

网友C:
led_g,输入的是什么样信号?

楼主:
今天测了一下,Q402输出的电平,stand by状态下是2.1V,power on状态下了2.4V

网友D:
R411不是不接的吗?电容看上去像个加速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D:
R411是不接,加速?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