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C-DC,5V4A芯片

楼主(2011-04-29):
要求;输入4.5-25V,输出5V,4A

效率要高,散热要好:@

联系QQ:41605892
,或有的话留言,谢谢

网友A:
4A,很高啊,和热敏打印头上的DC-DC要求差不多,推荐你用DIODES的 AP1501 AP1506可以到3A,不够的话用AP1501A可以到5A,最高40V输入,5V输出,反正你这些要求都可以达到,可以打我电话13570807093 或邮件wanghao@paceic.com  我公司是代理,到时候可以给你看代理证,DIODES质量你放心,我已经有客户在用了

网友A:
51假期人不在深圳,我公司上不了QQ,我Q是3585648 也告诉你

网友B:
AP1501 哪里能在输入4.5V时,输出5V。

网友A:
他写的4.5-12V吧,AP1501是不一定行 AP1501A是可以的吧,你也看出来了,我主要负责公司单片机方面,有个客户做热敏打印机的 那打印头是要发热的,要求也是4A左右,就用AP1501A,具体要求可以再沟通

网友C:
晕,都是卖芯片的

网友D:
卖芯片的应该把这个芯片的规格书都上传一份

网友E:
这种需要BUCK-BOOST的IC比较少,如果能6V起就好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