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仪器防暴认证的进来帮忙解答解答,谢了

楼主(2011-04-29):
最近有一款手持设备需要做防暴认证(本安),.我的设备是4.2v电池供电,功耗130mA左右.
第1个问题是:他们需要做短路实验,需要看短路电流.而我的电池有充放电保护(和电池组在一起的),电池输出直接短路时保护电路会自动断开的.这样一来他就测不着短路电流了.
第2个问题是他们需要我在电池的输出端串接一限流电阻.但按照最小点燃电流来计算,我这个那得找多小的电阻串上?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还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最近有一款手持设备需要做防暴认证(本安),.我的设备是4.2v电池供电,功耗130mA左右.
第1个问题是:他们需要做短路实验,需要看短路电流.而我的电池有充放电保护(和电池组在一起的),电池输出直接短路时保护电路会自动断 ...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可以认为你的短路保护失效,测试的时候去除短路保护,所以短路电流是输出电压限流电阻限流后的。

第二个查看国家标准,单纯的电阻电路,可以输出的电流比较大,所以这个电阻可以比较小,大概几欧姆,但需要功率较大的电阻。

网友B(2016-09-06):
单纯的电阻电路

网友C:
老T又开始“卖”书啦
我想是这样的:
比如你预期的短路电流是2A,那么电阻阻值=4.2/2=2.1欧姆。
电阻功率=4.2×2×1.5=12.6W

现在也在弄这个,不知道计算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