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DO的问题

楼主(2011-04-29):
我做一个测试板,要用到1V的电源,手头没有这么低输出的LDO,可否用个可调的LDO串个二极管获得1V?二极管对LDO有没有影响?

网友A:
这样做,可能不如电阻分压取得1V基准,再用运放跟随。

网友B:
楼上的办法是简单的解决之道。

网友C:
我做一个测试板,要用到1V的电源,手头没有这么低输出的LDO,可否用个可调的LDO串个二极管获得1V?二极管对LDO有没有影响?
引用 楼主:

稳定性不好。
我给你提供一个电路,输出比较稳定:

网友A:
4楼:
此电路稳定性不到使用运放电路的百分之一。

网友B:
用运放做的伺服电源稳定性是没问题的,很多对电源品质要求严格的地方都这么用。

网友D:
请问我的两个用户注册账号怎么 都不能登陆 啦
时间没有间隔很长啊

楼主:
我的1V需要有250mA的电流,什么运放可以做到?
用二极管降压的方法为什么不好呢,测试板上给一个芯片做内核电源,能不能将就用?

网友E:
运放+扩流(才250MA就用中小功率管)

网友F:
一个系统有可靠的电源是运行稳定的前提。

网友F:
需要慎重考虑@

网友G:
理光选型.pdf (4.81 MB) 好多ldo可调的最低可以到0.7 0.8v 别折腾了,还是选个adj的LDO吧,附件仅供参考

网友H:
是呀,直接用个ADJ的LDO就OK了,比如SGM2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