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写个memcpy函数....

楼主(2011-04-29):
(无正文)

网友A:
最简单的:

void *memcpy(void *to,const void *from, unsigned int size)
{
         unsigned char *mov = from;
         unsigned char *mov_to = to;

         while(size--){
                  *mov_to++ = *mov++;
         }

          return(from);
}
复杂点的就算了,要考虑数据对齐。

楼主:
const加了???

官方没加啊!!!

楼主:
还弄个return from  牛啊  咋回事 讲讲

网友B:
3楼的代码能用。

网友B:
<string.h>中的函数还是比较好实现的,printf函数就有些难写了。

楼主:
void*   memcpy(void   *   pvTo,const   void   *   pvFrom   ,int   size)

  {
        assert(pvTo!=NULL)&&(pvFrom!=NULL);
        assert((pvTo>=pvFrom+size)||(pvFrom>=pvTo+size));
      ///....用   typedef   设置你要用到的类型
      byte*   pbTo=(byte*)pvTo;
      byte*   pbFrom=(byte*)pvFrom;

      while(size-->0)

  {
          *pbTo++=*pbFrom++   ;
  }

  return   pvTo;

  }Top

这句话写得好!!!!!
assert((pvTo>=pvFrom+size)||(pvFrom>=pvTo+size));

楼主:
void memcpy(void *pvto, void *pvfrom, size_t size)
{
void *pbto = (byte *)pvto;
void *pbfrom = (byte *)pvfrom;

#ifdef debug
if(pvto == null || pvfrom == null)
{
fprintf(stderr, "bad args in memcpy!\n");
abort();
}
#endif

while(size-- > 0)
*pbto++ = *pbfrom++;
return(pvto);
}

//前面漏了个* 好像

网友C:
太麻烦了。其实不就是2个数组arr_X之间的复制么。

C语言
arr_2=arr_1;    //  需想办法改进

完成同样的功能。当然数组是不能拷贝的,用结构封装起来即可。结构名是标量,同类型可以互相复制。

struct_2=struct_1;     // 正确

typedef  struct  {
arr;
}struct_x

struct_x     struct_1={ arr_1; }    // 封装
struct_x     struct_2={ arr_2; }

、、

网友D:
呵呵!

LS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