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接收电路,请大家帮忙指出其中的问题

楼主(2011-04-29):
接收到的超声波频率为40KHz,有信号代表1 ,无信号代表0.
图中RECT_OUT送入比较器,与固定门限比较产生整形后的高低电平,然后送入单片机。
请大家帮忙看下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大致看看应该可用。

网友B:
请问Q1拉到R11上的是回差电路吗?

楼主:
谢谢春阳老师的回复。
想请教下您:
1、如果发射管与接收管离得很近的话,是不是运放第一级放大就会饱和呢?
2、运放输出摆幅会不会受到限制?
3、BJT用JFET代替该如何设计呢?
谢谢

2# chunyang

楼主:
Q1在这个电路中是做可变负载用于AGC电路

3# wuchaosxl

网友A:
超声发射接收如果是独立的,需要采取措施阻止干扰,或者采取间断发射的办法来消除。此电路并不适合采用场效应管来设计,成本、性能方面都没有优势,TL074的输入阻抗已经足够高。

楼主:
非常感谢~~
6# chun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