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1501击穿

楼主(2011-04-29):
测试AP1501,
多款样品加电到43V左右,几十秒到数分钟就挂掉了。
规格书: 极限电压45V,推荐工作电压40V

网友A:
我这有代理DIODES,但我主要是做单片机的,我上午去个客户那用ST的他们也用AP1501用很久没出什么问题,你方便的话留个邮箱或给我个电话,我让我们工程看看是不是出什么错误了

网友B:
极限电压45V是IC所能承受的峰值电压,推荐电压40V以下。你直接上43V,是不是有点大啊?你带负载了吧?这样工作基本上都会烧毁。你先不带载,上45V看看能不能烧?

网友C:
极限参数有在单脉冲和连续脉冲两个测试值。

网友D:
AP1501是内置双极型开关管的DC-DC,本身耐压没有单脉冲连续脉冲的区别

网友E:
双极型的管子上不了43V的。建议30多V,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