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拉电阻 ???

楼主(2011-04-29):
   R4的作用??? 把正弦波 拉低 没有的话 正弦波上移

网友A:
re LZ:

不是什么“下拉电阻”,只是个负载电阻。由于电容隔离直流,致使R4上得到正负对称(无直流成分)的输出信号。

楼主:
2# HWM   为什么不加 负载电阻 R4  波形就飘上去了呢

网友B:
不加R4 ,你直接用示波器看 3点的波形吗?

楼主:
4# hanzhenwei 是的

网友A:
to 3L:

如果没有R4(保存C1),输出的直流成分将是不确定的。理论上不仅可能“飘上去”,还可能“飘下去”,完全无根飘浮着。

楼主:
6# HWM   呵呵 希望详细解释下~~~~~小弟不才 迷糊了

网友A:
to 7L:

所谓“飘上飘下”是信号的直流飘移。直流电压需要有直流通路来牵制,而这里的负载R4便就提供了这样的牵制途径。你将R4拿掉了,没了那个直流通路,信号的直流成分就无固定参考了,因此便“飘了起来”。

楼主:
8# HWM   恩 3Q

网友B:
那即使有r4 , 直流通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
c1隔断直流通路了、不解

网友C:
由于电容隔直流,R4上无直流电流,R4上端的直流电压为0,这个电压就是输出交流信号的中电电压。
如果没有R4,输出交流信号的中点电压将不确定,出现了飘忽不定的现象。

网友D:
电容C1相对于交流是短路的。这样,有没有R4,观测3点电压是不一样的——
1 有电阻R4
  观测到的是以地为零点的有正有负波形
2 没有电阻R4
  观测到的是等于1点的电压——只有正没有负也没有零的波形。

网友E:
高手云集

网友F:
好顽固的问题啊。
N年前,我曾经在这里发表过一个观点:少了电阻,电容本身根本不能隔直,还不仅仅是漂移的问题。

电容的特性就是 i = C*du/dt
理想情况:
如果没有电阻(包括后级电路的输入电阻),显然 i→0 ,于是 du/dt→0
换个说法,R→∞,RC→∞
总之都意味着缓变信号(直流信号)也可以通过

总之,所谓“直流”只是缓变的别名,“隔直”也不过是高通的别名,是它的实际用处之一。
不知谁发明的这么多“简称”,又故意不解释,用来磨练初学者。
好多人不同意我的说法,但我还是觉得:“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网友G:
R4不是负载吗

网友D:
好顽固的问题啊。
N年前,我曾经在这里发表过一个观点:少了电阻,电容本身根本不能隔直,还不仅仅是漂移的问题。

电容的特性就是 i = C*du/dt
理想情况:
如果没有电阻(包括后级电路的输入电阻),显然 i→0 ,于是 du/dt→0
换个说法,R→∞,RC→∞
总之都意味着缓变信号(直流信号)也可以通过

总之,所谓“直流”只是缓变的别名,“隔直”也不过是高通的别名,是它的实际用处之一。
不知谁发明的这么多“简称”,又故意不解释,用来磨练初学者。
好多人不同意我的说法,但我还是觉得:“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引用 网友F:

据此,可以认为R4是带宽电阻。

网友H:
12楼正解,顶!

网友I:
15楼说的有道理呀

楼主:
15# 赤铸   赞同~~~

网友J:
15楼说的不对吧,i不等于0时,du/dt不等于0,du/dt趋于0了,可i也趋于0,也就是说直流成分还是没有过去吧

网友K:
23楼:
注意看15楼这句:所谓“直流”只是缓变的别名。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没有电阻(包括后级电路的输入电阻),显然 i→0 ,于是 du/dt→0
换个说法,R→∞,RC→∞
总之都意味着缓变信号(直流信号)也可以通过
这句话能再解释一下么~~~谢谢!!!

网友F:
假设电容左极板接输入,右极板接输出,如果右极板的电位时刻“跟随”左极板,是不是意味着信号全都过去了?
从RC的角度,RC→∞,不就是截止频率 fc→0 吗?而HPF的定义是:高于fc的可以过,低于fc的不让过。

关于23楼说“i趋于0,信号还是过不去”,只要注意到我们这里的信号是电压(电位),而非电流,就明白了。
电压“穿越”电容,并不需要电流也“穿越”。

实际电路中,如果不加R,应该是下面的等效电路。
试取 C1=0.1uF, R=100Mohm, C2=10pF, 算算看,1Hz 的信号通过之后衰减多少?1Hz 在很多地方已经可以算“直流”了

网友B:
赤铸 的意思是 没有电阻,直流交流都可以通过去了
那为啥会出现楼主说的飘的现象呢?

如果直流交流都可以通过去,测得信号应该是  在一个基准直流电压上的交流信号啊 ,应该是个稳定的信号啊。

网友A:
这里说“直流可以通过”(当无R4)不妥。如果电容一端悬浮,忽略环境因素(包括大地的影响),只有在初始电容电荷为零时,电容的悬浮那端才可能“跟随”另一端的电压。但,问题是这个初始条件没有的话,根本就无法确立电容的悬浮端电位(即电容原始电荷)。由于环境的影响,包括电磁场的扰动和漏电因素,电容的悬浮端的行为将变得更为诡异而不可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因为电容悬浮端电位不定,导致交流信号没有基准,就飘忽不定了,是吧

网友A:
to 29L:

电容有个“初始电荷”,没这个初始条件,拿个充了电的电容接上的话,谁都无法确定其状态如何。另外,环境和漏电都不可忽略。

网友L:
哪位现实中做过实验?:lol
俺感觉还是用交直流通路分析
R4去掉后,相当于交流通路负载变没了
测到的交流信号电压相当于内阻上的电压幅值
此电压幅值肯定是要比接上R4大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说信号幅值变大了, 而不是说信号整体上移了...

网友L:
实然又想到示波器了,示波器本身不就是有交流藕合和直流藕合档吗??

如果把藕合电容看成是探头的一部分,把示波器探头看成电容左边的引脚,那不就是相当于交流藕合档测试集电极波形吗???
俺感觉实际中不会出现到处飘的情况,也不会出现直流信号,只能出现去掉R4后幅值变大的没有直流分量的交流信号

网友K:
32楼:
示波器探头也是有一定电阻的。
严格地说,电容器是有电阻的,漏电电阻。电路板也是有电阻的,漏电电阻。
而且各种漏电电阻往往是数值不定,随温度变化,随湿度变化,也随两点之间电压变化(不遵守欧姆定律)。正是由于漏电电阻(亦称绝缘电阻)随电压变化,所以在测量绝缘是否完好时通常要规定测试电压,例如使用500V摇表,不能用低电压测量。
电容器还有极化现像。极化现像在聚乙烯薄膜电容中不明显,在低频陶瓷电容和纸介电容中就比较明显。我曾给一个4uF纸介电容充电,过一段时间(数十分钟)后短路放电。放电后测量电容两端电压是零。但测量后电容两端悬空,再过几分钟测量,能够测出数V电压,而且我用的是普通指针万用表(内阻较小)。这实际是极化现像。

28楼HWM提出电容电荷初始值问题,我认为是正确的。(没有R4时)理想电容不用说两端电压不会变化,实际电容质量较好的往往也可以保持数小时甚至一天以上。功率MOS管,在GS之间施加一个电压令其导通然后撤掉这个电压使G悬空,导通状态通常可以保持数小时以上。EPROM存储器芯片也正是利用电容保持电荷来存储数据的,贴好窗口可以保存十年。
但赤铸所说,我认为也是正确的。R趋于无穷大,其时间常数趋于零,即高通滤波的转折频率趋于零,只要不是无穷小频率的信号都不受衰减。当然,28楼HWM所说情况仍然存在,即如果电容初始电荷不为零,右端电位要比左端电位高或低一个常数。

所谓“飘”,无非是电容的绝缘电阻、电路板的绝缘电阻(相当于R4)等等在测量过程中发生了缓慢的变化。

网友M:
或者可以这样认为:RC高通滤波器,必须有R,只有C是不能滤波的。即便是电源去耦、滤波,其实也是把器件作为负载R或者把PCB走线作为R或者L。总之---只有C是不能滤波的

网友F:
我前面说了是“理想情况”,“跟随”而不是“等于”,当然可以有个固定的差(初始条件)。
我在“理想情况”下讨论,是为了凸显 R 的带宽设定功能,突出基本概念。

搞实际工程的人往往只提 R 的“偏置/抗漂移/干扰”之类“实用”功能,而把“隔直”完全归功于 C,从效果看也没错,有用就行。但这对于初学者建立正确概念,是不利的。

概念对了,思路清楚了,技术和经验总会日积月累的。
“理想情况”和“实际情况”一定要分开讨论,不然就迷糊了。而且最好先整清楚前者,再向后者拓展。

有的学生从学校毕业到企业,发现“老师”和“师傅”的说法是矛盾的,就觉得无所适从了。
其实,只需要搞清楚“学院派”的“大道理”和“工厂派”的“硬道理”各自角度的不同,就会发现一点都不矛盾。
扯远了,呵呵。

网友D:
研究越来越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