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噪比的问题!!!很急

楼主(2011-04-29):
运算放大器能不能提高信号的信噪比,为什么?

楼主:
很多人认为信号和噪声都放大了,不会提高信噪比,我觉得不对,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放大器可以把一定带宽以外的噪声信号去掉吧。
噪声比较均匀的分布在比较宽的频带。
回答错了我不负责。哈

网友B:
to LZ:

按理想运放看(无限带宽且本身无附加噪声),则输出和输入信号的信噪比一样。但实际运放的带宽是有限的,且本身也会附加噪声。因此,如果考虑运放带宽,则输出信噪比应该大于输入,因为部分频率的噪声被带宽限制了。但,如果考虑运放的自身附加噪声,则显然输出噪声比将比输入小。所以,到底具体如何,要看信号频率,放大器带宽和其自身附加噪声。

楼主:
这么说,如果不考虑放大器的带宽抑制噪声,放大倍数不用放的很大呀,当然AD采样的动态范围足够大的情况下。

楼主:
可是为什么总觉得放大10倍就是比放大1倍好呢?

网友C:
人的耳朵听不见很嘈杂的声音哪怕声音很大(信噪比低),也听不见很弱小哪怕很纯的声音(达不到人耳的阀值)。

网友C:
当然,一般情况下,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所以既要放大也要滤波。

楼主:
我想问的意思是如果ad的动态范围够的情况下,是不是1倍放大比10倍放大好,后续都是数字处理了。

网友C:
我想问的意思是如果ad的动态范围够的情况下,是不是1倍放大比10倍放大好,后续都是数字处理了。
引用 楼主:

当然是ADC的动态范围越大越好,这要降低了对前级放大的要求。

也当然是信号越大越好,这降低了对ADC的动态范围的要求。

......

网友B:
to LZ:

信号的放大倍数需要按输出最大幅度和ADC满量程幅度的匹配来定,这样可以充分利用ADC的分辨率。

网友D:
眼睛(AD)的分辨率一定时,用放大镜(运放)看东西小的东西当然更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什么叫看的清楚,噪声不是也大了么?

网友B:
to 13L:

这里讲的是与ADC分辨率匹配。由于模数转换会引入量化误差(也称量化噪声),因此需尽量利用ADC的分辨能力,以减小ADC的量化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的对

网友E:
to LZ:

按理想运放看(无限带宽且本身无附加噪声),则输出和输入信号的信噪比一样。但实际运放的带宽是有限的,且本身也会附加噪声。因此,如果考虑运放带宽,则输出信噪比应该大于输入,因为部分频率的噪声被带宽 ...
引用 网友B:

输出和输入在不同的带宽下比较,是否有失公平?

网友F:
这个可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理想器件不存在,现实器件当然要考虑带宽的影响了。

网友E:
这个可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理想器件不存在,现实器件当然要考虑带宽的影响了。
引用 网友F:

至少我们在讨论LNA的时候,可从来没有考虑过因为这个带宽限制导致说输出信噪比高于输入的可能性

网友G:
在整个系统通带内,一定是变差的。

网友H:
运放带宽限制的,是高频噪声
运放本身附加的,主要是低频噪声
笼统讨论信噪比一般没有意义,你关心低频还是高频,结论可能不一样
运放抑制的这点高频噪声,只要A/D采样时不混叠,将来数字滤波一样可以消灭,简言之,早晚不在话下,似乎好像大概也许有点面子工程的感觉

网友I:
数字滤波会占MCU资源,硬件滤波占RMB

网友J:
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在看。特别是针对不同类型噪声。
1 运算放大器肯定要增加插入噪声。近朱者赤,雁过拔毛,没什么可说的。
2 运算放大器可以抑制部分原有噪声。比如带宽噪声,带外噪声。
3 运算放大器可以“消除”部分噪声。如阻抗噪声,原信号可能根本不适合传输,但经过运算放大器的阻抗转换则可以轻松解决。
4 运算放大器的典型应用之一是“消除”共模噪声,说不能提高信噪比那真是怪哉。如电桥信号接收,如差分信号接收……

网友K:
个人觉得可以分两种情况:1、噪声来源于外部。这时,由于运放的增益是频率的函数,一般来说运放的高频放大能力很弱。所以提高增益可以放大带宽内的信号,而抑制带宽外的高频噪声。2、运放本身的噪声。这时,一味的提高增益,是不能提高信噪比的,因为增益提高的同时,运放本身产生的噪声也提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你认为放大的作用是什么?运放是提高不了信噪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请问如果不是共模接收,和电桥接收,那么是怎么提高信噪比的呢

网友A:
我等菜鸟,理解不了前辈的功夫。
唉,看来看去,我还是和楼主一样,还是不明白 运放放大到底能不能提高信噪比?
我现在觉得不能了。呵呵

网友J: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楼主:
还有好的解释么

网友J:
回复 网友J:
请问如果不是共模接收,和电桥接收,那么是怎么提高信噪比的呢
引用 楼主:
我22楼第2、第3条说了一些

网友L:
这篇**讲了有关运放的一些知识,你可以参考参考。运放本身会有噪声,运放电路的外围器件也有噪声,具体放大信号时,需要根据信号的类型、阻抗和信号受到干扰噪声特点来设计相应的放大电路,添加滤波电路或采用相应的降噪方法来提高信噪比。

网友A:
30楼
pdf写于2007年,为啥参考文献都是80年代,50年代,20年代的。。。。。呢
呵呵,为什么呢

1. J. B. Johnson. Thermal Agitation of Electricity in Conductors. Physical
Review, July 1928, Vol. 32.
2. Aldert van der Ziel. Noise. Prentice-Hall, Inc., 1954.
3. H. Nyquist. Thermal Agitation of Electric Charge in Conductors. Physical
Review, July 1928, Vol. 32.
4. Paul R. Gray and Robert G Meyer. Analysis an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2d ed., John Wiley & Sons, Inc., 1984.
5. Sergio Franco. Design with Operational Amplifiers and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McGraw-Hill, Inc., 1988.
6. David E. Johnson, Johnny R. Johnson, and John L. Hilburn. Electric Circuit
Analysis. Prentice-Hall, Inc., 1989.

网友L:
这篇**来自TI网站上,参考文献引用的具体年代为什么是这些,您问作者吧。我无法回答。不过你仔细看看这几个作者,就明白为什么要引用他们的文献而非其他的。比如,Johnson研究噪声,而后将热噪声也称之为约翰逊噪声。Nyquist,(奈奎斯特)1907年移民到美国并于1912年进入北达克塔大学学习。1917年在耶鲁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1917年~1934年在 AT&T公司工作,后转入贝尔电话实验室工作。1927年,奈奎斯特确定了如果对某一带宽的有限时间连续信号(模拟信号)进行抽样,且在抽样率达到一定数值时,根据这些抽样值可以在接收端准确地恢复原信号。为不使原波形产生“半波损失”,采样率至少应为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这就是著名的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奈奎斯特1928年发表了《电报传输理论的一定论题》。1954年,他从贝尔实验室退休。具体的详细介绍,你百度一下。其他作者你试试查查他们的来历。这些人可以说是大师级的人物。

网友L:
电子元件通过不同的噪声源机制产生三种噪声谱的组合。各个噪声源项分别表示平带噪声、1/f 噪声或1/f2 噪声:在产生这三种常见噪声谱的机制中,最常见的机制产生平带(Flatband)噪声,也称白噪声,因为噪声功率是均匀地分配在整个频谱范围内,就像白光均匀分布在可见光谱范围内一样。平带噪声源产生散粒噪声(或叫肖特基噪声)和热噪声(也称约翰逊噪声,为的是纪念物理学家 John Bertrand Johnson 于 1928 年发现了这一现象)。虽然这两种噪声的频谱是难以区分的,但作为电路工作条件的函数,散粒噪声源和约翰逊噪声源的行为则是不同的。

网友L:
噪声的学问很大,现在还有一些噪声的机理没有搞清。

网友H:
当放大器限制带宽时(如IC921所说),它是兼职的滤波器
当放大器改变阻抗、共模之类关系时,它是兼职的信号传输器件
放大器这个“角色”本身是不能降低信噪比的,这不是技术问题,是原理问题

真正有效降低信噪比的,就是滤波、锁相放大之类,但它们也要利用了“已知条件”:信号的确在某频带内
否则,就会“不分善恶”一起滤波,信号产生明显失真,这时“信噪比”也没有意义了

有点像物理学里的“熵增”,听起来很悲观,呵呵

网友E:
Aldert van der Ziel. Noise. Prentice-Hall, Inc., 1954.
第一个提出MOS内噪声模型的好像是他
Paul R. Gray and Robert G Meyer. Analysis an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伯克利的前辈了,80年代翻译引进的第一本模拟IC教材就这两个人写的,他们的学生现在都是一大堆IEEE Fellow

前面一页其实已经总结过了,带内信噪比是一定恶化的,考虑带外的话,添加一个理想滤波器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