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驱动器芯片和压控恒流源区别在哪?

楼主(2011-04-29):
有的mos功率驱动芯片 带H桥,输出电流 。比如LMD18200
有的mos功率驱动芯片 只是输入电压 ,输出接mos管。比如ICL7667

这种芯片 和简单的压控恒流源 有什么区别吗 和应用场合。

图中 可实现单向电流,推挽式的话实现双向输出电流。

网友A:
功能根本不同,无法直接比较。

楼主:
那种功率芯片 最终输出电流形式 去接负载。

图中的压控恒流源  也是接负载。      区别可能是在电流大小,及方向上。

还有别的方面哪些区别呢? 或者说 功能根本不同在哪呢

网友B:
MOS驱动芯片,均为开关方式工作。
楼主的图,是线性工作。

楼主:
工作方式不同,效率不同。
那就没什么其他的区别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