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蓝牙芯片。

楼主(2011-04-29):
公司要做蓝牙项目,1拖2的,其中一个从机是蓝牙耳机。。不知道该选哪家的蓝牙好。。CSR?Ti?还是别的??请大家推荐推荐。。谢谢~~

网友A:
都可以,CSR是专业厂家,根据报价选吧。

网友B:
量不大的话,用蓝牙模块吧,省力很多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了。。我找了上海慧翰的。。: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