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开关相敏输出尖脉冲?

楼主(2011-04-29):
我使用相敏AD630接RC(R=120k, C=0.47uF)低通滤波器输出直流量,用AD采回来时总是有固定量的尖脉冲的,请问有什么办法消除吗?

尖脉冲我感觉是AD630在切换通道时产生的开关噪声,按理说这尖脉冲会被RC滤掉。但事实上却没有。用示波器观察也有明显的尖脉冲。

2011-4-30  (32.84 KB )

网友A:
仿真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PCB作板,上图是用AD采集通过串口传回PC机的。

网友B:
ADC的电源是什么电源,看看是不是和电源的开关频率一致.
可以用一个滑动平均滤波.

网友C:
上电路图。无图无真相。

楼主:
ADC的电源是什么电源,看看是不是和电源的开关频率一致.
可以用一个滑动平均滤波.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ADC的事情,ADC采集地和电源就没有尖脉冲。用示波器观察RC输出就有尖脉冲。

我觉得应该是开关相敏的开关噪声。

除了软件滤波,有没有硬件的解决办法或者从来源上解决问题。

楼主:
上电路图。无图无真相。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就是AD630的datasheet里的。

电路图明天上。

网友D:
AD630应该不会那么差。
可能是供电的问题,甚至是示波器接收的开关电源的干扰。

楼主:
AD630应该不会那么差。
可能是供电的问题,甚至是示波器接收的开关电源的干扰。
引用 网友D:

用ADC采集金升阳DC-DC出来的+5V电源没这个固定量的尖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