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偶校验位

楼主(2011-04-29):
(无正文)

楼主:
就是加没加校验位,波形没有变化,这肯定不对啊。

网友A:
看波形应该用示波器,串口调试助手软件如何能看到。
另外,第一个低电平不是停止位是起始位。

楼主:
谢谢chunyang,
1、我是用示波器看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的数。
2、说错了,笔误,是起始位。
在串口调试助手中,没加偶校验时,看波形,是起始位,8位数据位,停止位,一起都没有问题。但我加了偶校验后,波形应该是,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偶校验位,停止位,但实际不是,还是起始位,8位数据位,停止位;是不是串口调试助手有问题?
  应该是这样的原因,等上班回去验证一下,请教一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谢谢!

网友A:
你要先确认自己的操作是否正确,串口调试软件很多,虽然不能绝对肯定软件没有问题,但我用过的所有版本都很正常。

网友B:
波形没有变化,这肯定不对啊

楼主:
是啊,我觉得,应该是位数多加了一位,即偶数校验位。

网友C:
你不会是发送的数据正好让偶校验位与停止位一样,都是高,所以从波形上看不出来吧?试着把数据内容某一位反转一下看看?

网友D:
换个调试助手,有些串口调试软件的奇偶校验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