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路中的滤波电容怎么选

楼主(2011-04-29):
下面的电路图中,输入市电,变压器输出双12V,经整流桥和滤波电容,然后用LM7808,LM7908,LM7805,LM7905得到8V和5V的双电源。8V用于給放大器供电,5V用于給单片机和液晶屏供电。
      我的问题是:
      1.滤波电容大小怎么计算(C1,C2)
      2.这个电路可不可以达到我的要求,三端稳压管会不会发热过大。

楼主:
LM7905画掉了,不好意思,大虾们能看懂的吧,望包涵。

网友A:
这图100%错误。

网友B:
图中有错误。
1、整流桥输出正端不能与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接到一起。
2、文字中说用7905,但图中7905找不到。

楼主:
不好意思,将图改了补上,若有错误,还请指出。

网友B:
5楼:
与C1C2并联的0.33电容,没有多大必要。
正负8V和正负5V处的电容,如果此电路是单独使用的一块电路板,其输出用较长的线为功能板(其上有多块芯片或分立元件)供电,那么用电容量为10uF到100uF的电解电容较好。如果此电路与功能电路在同一块板上,那么并联的电容比较多,往往是每路一个电解电容再加若干0.01~0.1uF的无极性电容。前述无极性电容要靠近芯片,一般每3~4个芯片甚至每个芯片一个电容。
回到首帖问题。C1C2选择应该保证工频的半个周期(10ms)内对负载放电所致的电压降落(此即纹波)不大于你的要求,所以与负载电流有关,负载电流越大,这两个电容也需要容量越大。为保险起见,这两个电容可以用大些,容量大对工作没有影响。

楼主:
6楼:
1."正负8V和正负5V处的电容,如果此电路是单独使用的一块电路板,其输出用较长的线为功能板(其上有多块芯片或分立元件)供电,那么用电容量为10uF到100uF的电解电容较好。如果此电路与功能电路在同一块板上,那么并联的电容比较多,往往是每路一个电解电容再加若干0.01~0.1uF的无极性电容。前述无极性电容要靠近芯片,一般每3~4个芯片甚至每个芯片一个电容。"是为什么,能不大概的解释一下
2.电容多大才叫大,还是不知道怎么计算这个电容,由于要写设计报告,总不能瞎编吧。
谢谢!

网友B:
7楼:
1、每个芯片或几个芯片使用一个电容,是为了避免各芯片相互之间的影响。各芯片尤其是数字电路,要求供电电流在各时刻很不相同,某瞬间可能相当大。这些电流在供电导线上的压降会影响其它芯片的供电电压,造成相互影响(可以称相互干扰)。并联电容后,电流很大瞬间实际上是由电容供电。这是电路设计常识,任一块电路板如PC机主板、显卡上都可以见到这些电容。
2、这需要看你的负载电流多大。

楼主:
8楼:
1.学习到了,非常感谢。
2.负载电流大约在200mA,那C1C2该怎么计算。

网友B:
9楼:
你的变压器次级在工频的每半个周期对C1和C2通过两支二极管充电,电容两端在充电结束时电压近似为变压器次级电压峰值减两支二极管压降再减变压器绕组压降,然后电容放电,放电结束时电容两端电压不能低于7808和7908输入允许的最小值,约10V。

楼主:
哦 明白了 非常谢谢!:loveliness:

网友C:
C1  C2用330uF25V就可以,用470uF比较可靠,因为要考虑到交流电压的波动。

50Hz电路里的滤波电容,一般按照1A取1000uF。

网友D:
不错,讲的很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E(2016-03-14):
很给力,学到了许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