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简化模型问题

楼主(2011-04-29):
一般二极管的模型,如折线模型,微变等效模型等 ,为什么它们都是在低频下建立的?高频不能吗?难道是因为高频时电容的影响?但那又是怎样影响的?求解

网友A:
初学建议先把低频研究好,要研究高频可以看英文版的"RF Circuit Design"

网友B:
学习是循序渐进的嘛  认知过程也是由简入烦的   简化模型的建立是着重关键参数 忽略次要参数    比如一个二极管  在低频时结电容是很次要的参数  但高频时却戊为主要参数

网友B:
唉  手机发的 多灌了一次

网友C:
留级生,哥佩服你。:handshake

网友D:
高频时的情况比较复杂,而且是频率的函数,通常用理想二极管加分布参数的方式来等效。

楼主:
我觉得弄懂一个东西,就像二极管一样 虽然是要弄懂它的低频特性,但我发现它的与高频有一个对照,这样理解才会深入,而且我认为对高频有个基本的了解才会更好的接触高频。所以请教高手,为什么模型只能建立于低频,谢谢,我觉得与高频对比有必要。

网友E:
lz不要急,模电这玩意还是要靠自己去多看看书,多感悟的

网友F:
LZ可以先不考虑什么结电容,知道有这回事就行

网友G:
这个不是不能。那只是因为你当时学的就是低频。至于到了高频阶段,不分析也不行。

现在这样学起来都困难重重,整得更复杂,还不能很快用上,可能是人家认为不是适当的教学(学习)进度那种吧。

其实,在低频(直流)阶段学好它,用好它,已经不容易了。

一般二极管的模型,如折线模型,微变等效模型等 ,为什么它们都是在低频下建立的?高频不能吗?难道是因为高频时电容的影响?但那又是怎样影响的?求解
1# xuyunboba

楼主:
呵呵,追求卓越。从低频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