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如何在C语言中用AT指令?

楼主(2011-04-29):
(无正文)

网友A:
AT指令是个什么东东了?

网友B:
AT指令一般应用于MT和TE程序间通信,即终端设备与PC应用之间的连接与通信。其对所传输的数据包大小有定义:即对于AT指令的发送,除AT两个字符外,最多可以接收1056个字符的长度(包括最后的空字符)。   每个AT命令行中只能包含一条AT指令;对于由终端设备主动向PC端报告的URC指示或者response响应,也要求一行最多有一个,不允许上报的一行中有多条指示或者响应。AT指令以回车作为结尾,响应或上报以回车换行为结尾。

网友B:
2楼,我帮你百度来的,

网友C:
楼上的,辛苦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