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示波器,很不方便,求推荐

楼主(2011-04-30):
各位前辈。有什么小型的示波器推荐啊。要求便宜啊。
-------------
作为新手,不知道有没有必要买一台。

网友A:
示波器不是必须,当然有比没有好,个人购买主要看你需要观察的波形频率,然后选对应的型号,一般20M双踪示波器可以买最便宜的,高端产品则以进口品牌为优,另外,二手货也是一个可以的选择,但要做广泛的对比。

网友B:
二手泰克示波器上选,2k银子左右

网友C:
普源精电的,100M双踪,除了界面操作效率赶不上泰克,其他都还不错。价格很好。

楼主:
谢楼上的各位前辈。看来示波器还是等水平上去在考虑吧。新的都要一两千。
----------------
就是不知道那种几百块虚拟示波器作为普通工具怎么样。价格很有诱惑力

网友D:
没示波器  可不行

网友E:
如果只是调试单片机的I2C 和SPI等协议,推荐买个USB的逻辑分析仪,120大洋

网友F:
lz是要在家修炼呢?:lol

网友A:
几百块的虚拟示波器性价比不高。如果待测频率不高,比如在音频内,可以用声卡做虚拟示波器,有些通用固化器也有虚拟示波器功能。

网友G:
虚拟示波器,需要电脑,总成本比买一个1700元的大得多,差的多,最大的风险是炸电脑,得不偿失。舍得买几百元,虚拟示波器的TX,还是咬咬牙,买个1500左右低端的示波器。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呵呵,前辈这样计算就不对了!!!
不用虚拟示波器就不需要电脑了吗???;P试问那个电工没有电脑啊??!:lol

网友I:
性能还不错的泰克100M示波器(二手模拟的) 价格应该也就1000元以内,和一部普通手机差不多,也可以考虑

网友G:
这个不对,但砸电脑风险,和易用性,方便性,耐久性这个算起来,还够数吧?
别贪小便宜吃大亏,就行。:D

网友J:
有总比没有强。
我认为:宁吃好桃一个,别吃烂杏一筐。

楼主:
lz是要在家修炼呢?:lol
引用 网友F:

SCHOOL。。

楼主:
虚拟示波器,需要电脑,总成本比买一个1700元的大得多,差的多,最大的风险是炸电脑,得不偿失。舍得买几百元,虚拟示波器的TX,还是咬咬牙,买个1500左右低端的示波器。 ...
引用 网友G:

原来还有烧坏的风险啊。长见识了。
------
刚发现这等级一天只能评3分。二姨忒小气了。

网友K:
最近想弄个基于高端单片机ADC和labview的开源DIY虚拟示波器玩玩,不知大家有没有兴趣?

网友L:
我有兴趣

网友M:
回复 网友K:

哪里有啊

网友N:
普源的,Ds 1052E  09-03月买的好像, 1850元,还彩屏的, 一般小家电工程师足够了.

网友O:
11# pa2792 用社会卡当虚拟示波器的话~~如果输入的电平过高~~是不是会直接报废了色卡~~??请教大虾~~O(∩_∩)O

网友P:
示波器?迟买早买,迟早要买。

网友Q:
这个工具挺贵的。估计有的人不到一半

网友G:
11# pa2792 用社会卡当虚拟示波器的话~~如果输入的电平过高~~是不是会直接报废了色卡~~??请教大虾~~O(∩_∩)O
引用 网友O:

声卡当示波器的软件应该是有的,但致命的问题是信号跟电脑是不隔离的,轻易会有炸PC的风险。

网友R:
如果有钱的话 完全有必要 弄一套设备
1        示波器TEK        7300
2        万用表FLUCK        1780
3        恒温烙铁        220
4        热风枪        220
5        办公台        200
6        电脑        5000
7        元件盒        230
8        LRC-U1732B        2200

        工具合计:        17150

网友R:
自己搞研发 也是少不了的工具 初步估计 2W内 可以搞定

网友Q:
学生党承受不住LS的报价。

网友S:
我华强北08年买的国产20兆双宗,850元。新的,好多家都有卖。

网友T:
这个的确烧钱

网友U:
太贵拉,现在还是学生阿,做兼职一个月买点电子元件就差不多没了,哎,烧钱哦。

网友R:
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网友V:
优利德有一款是7寸屏的,50M采样率,¥1400左右。
就一台手机的价钱而已,很值,不要犹豫了,想深入研究电子技术,这点银子少不了的。

网友W:
我在用低价的优利德UT81B手持表,  800左右。。。:)

网友Q:
我在用低价的优利德UT81B手持表,  800左右。。。:)
引用 网友W:

原来优利德是低端品啊。

网友X(2017-03-13):
建议买一个pc示波器,便宜而且很方便,直接连接显示器就可以使用
PicoScope 2000系列示波器 PC示波器 50MHz 2通道工作台 2206B

网友Y:
虚拟示波器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