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的板

楼主:
没考虑什么东西,就想画出来就好,自动布线的

网友A(2011-04-30):
别告诉我,又是自动布线的?
那我也无话可说了,电脑自动布线是最强悍的了。:@

网友B:
还能做中文上去, 这更强悍

网友C:
呵呵,这些板子不错

网友D:
复位按键,使用3.4脚,能通才怪呢

网友E:
这个可能真是第一次画板,其实第一次已经不错了,顶下,

网友E:
晕倒,干嘛要自动布线啊,自己随便弄都比自动布线强,这个练多了就好了

网友F:
ha哦啊,真不简单

网友G:
有些线弯的太多了,形成环路了。

网友H:
第一次布板,还算不错,但是有好些器件可以调整布局,然后再配合手动优化就好了。

网友H:
要想自动布好线,其实比手动还难,得很清楚软件的一些规则设置,只有设置好规则,才能用自动布线打草稿,然后配合手动修改调整,才能既布好线,又节省时间和精力啊哈;

网友I:
:dizzy: 自动布线从来没用过

网友A:
21IC下载频道有很多布局布线的书籍,建议LZ先去下载一本书看看,然后重新手工布局,布线。对于自动布线,自动布局的板子,我不做评论。

网友J:
自动布局,自动布线,不好。。。:P

楼主:
多谢,见笑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