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负电荷的疑问

楼主(2011-04-30):
如图电源给电容充电,1端带正电荷,2端带负电荷,正电荷是由于1端失去电子而产生的吗?电流产生的实质是电子的移动,电子带负电,移动的过程中负电荷在搬移,那有人说,电容充电时,是在正极注入正电荷,实质是不是拉走正极的电子,只是换了一种说法?慨叹微观世界只能YY,却很难看到动作的过程

网友A:
电源就是个搬运工   可以把麻袋从低处搬到高处    但搬运工自身不会产生麻袋         比如电池 是靠化学反应搬运电荷的 化学反应遵循电荷平衡定律

网友B:
电容充电后,正负极板的自由电子数量是不同的,这是电场作用的结果。

楼主:
百度搜来的:1正负电荷的区别:失去电子的物质带正电荷,获得电子的物质带负电荷。
2电荷的最终携带者是组成原子的微小电子。在运动的原子中,每个绕原子核运动的电子都带有一个单位的负电荷,而原子核里面的质子带有一个单位的正电荷。正常情况下,在物质中电子和质子的数目是相等的,它们携带的电荷相平衡,物质呈中型。物质在经过摩擦后,要么会失去电子,留下更多的正电荷(质子比电子多)。要么增加电子,获得更多的负电荷(电子比质子多)。这个过程称为摩擦生电。
3自由电子(从原子冲逃逸出来的电子)能够在导体的原子之间轻易移动,但它们在绝缘体中不行。于是,物体在摩擦时传递到导体上的电荷会被迅速中和,因为多余的电子会从物质 表面流走,或者额外的电子会被吸附到物体表面上代替流失的电子。所以,无论摩擦多么剧烈,金属都不可能摩擦生电。但是,橡胶或塑料这样的绝缘体,在摩擦之后,其表面就会留下电荷。
4质量很小(9.109×10-31kg)
5电荷为-1.602×10^-19C
:)

楼主:
最新实验证实电子并非基本粒子,还可再分:)(自旋子和空穴子),为下一代量子计算机的研制留下想象的空间

网友B:
不是09的发现了,1950s开始,物理学就不断的发现新的亚原子粒子,单是夸克就一大堆,弦理论则试图统一所有亚原子基本粒子和4种力。

楼主:
6# chunyang 应该说是最新实验证实(09),发现可能是以前就开始了“

最新实验证实电子可分裂  新华社伦敦09年8月2日电(记者黄堃)英国研究人员最近通过实验证实了电子可分裂为自旋子和空穴子的理论假设,这一进展将有助于研制下一代量子计算机。”  摘自百度

网友C:
呵呵,中学物理开课了.

网友D:
源就是个搬运工   可以把麻袋从低处搬到高处    但搬运工自身不会产生麻袋         比如电池 是靠化学反应搬运电荷的 化学反应遵循电荷平衡定律

网友E:
大家都说得很好

网友F:
re LZ:

就目前而言,原子结构还是核和核外电子,核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电子为“轻子”(意为质量小,即轻)。质子和中子为重子(意为质量大,即重)。此外还存在一系列介于轻子和重子之间的粒子——介子,介子通常都是不稳定且短命的。

电子带负电荷,质子带正电荷。在固体内,核是固定不能动的,由此可见,正电荷是固定不动的。由于存在自由电子,因此自由电子可以携带着负电荷移动,这就形成了电流密度 J,电路意义上(J 按导线截面积分)就是电流 I。按理,固体中电流是电子的流动,但电子带有负电荷,所以便定义电子流动的反方向为电流方向。

虽然固体内流动的是电子,但非固体内(气体或液体)完全可以以正负离子的方式存在正负电荷电流。因此,以正电荷流动的方向定义为电流方向应该还是合理的。

再回到那个“电容充电”问题。当电源接通电容时,由于电场作用,正极板中的电子会流到电源内,而电源负极中的电子则会流到电容的负极板中。这样,电容的正极板由于缺乏电子呈现正电荷(其实是核内电荷),而负极板由于存在多余电子则呈现负电荷。如此,应该知道是怎么会事了吧。

另外,那个“电子的新闻”早有所闻。但,科学是严谨的,早年那几个诺贝尔奖得主的理论都是经过罗干年验证后才得以确定并授予诺奖。如果那是真的,且可得出适当的解释,得诺贝尔奖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拭目以待吧。

楼主:
11# HWM HWM教授的回复相当给力,再请教一个问题:正负电荷相遇会产生中和作用(放电),激烈的中和作用会产生大量的光和热,闪电就是这样产生的,但这里的闪电发出的光的本质是什么,是电子的快速移动,导致移动的通道中空气的燃烧发出的光?:)小生对自然科学的本质还是很感兴趣的:handshake

网友F:
to 12L:

“闪电”(或气体放电)是由于静电形成的强电场致使空气电离,而强大离子流(即电流)撞击产生光和热。究其本质,是原子中电子由高能态跃迁到低能级所发射出的光子(电磁波)。

楼主:
回复 网友F:
“究其本质,是原子中电子由高能态跃迁到低能级所发射出的光子(电磁波)。”
针对这一句顺带问一下,普通白炽灯发出的光的本质也是这样吗?

网友F:
to 14L: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