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的51开发工具,真是很mini。

楼主(2011-04-30):
JET51仿真器跟U盘一样大,不错。准备用中颖的51开发电机控制方面的,顺便问一下中颖的51单片机IO口上电是啥状态?和通常的51一样是高电平吗?如果是高电平就麻烦了,上电的一瞬间就有可能误动作了。

网友A:
呵呵,你算选对了

网友B:
比起真正的51,俺们的中颖还差那么一点。人家就没用过仿真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鱼兄,您说我们的东西还差一些,这个我们虚心接受,并会努力做的更好。
但是您也总得说到底是哪个地方不好吧,这样容易误导用户。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们的79F系列8051单片机,复位后是低电平的(bananarer:是输入floating状态,如果88FXX系列则由code option控制),您不需要担心有误动作,用事实说话,上图(以79F161的规格书为例)

楼主:
谢谢楼上,这样就放心了,不用做额外的处理。

网友D:
多少钱?哪里去买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具体价格不是很清楚,大概在330~400之间吧。

网友E:
320吧,有个认识的买过

网友E:
我记得中颖很多都是给代理商包销的吧,找代理商申请工具现在申请不到?

网友F:
回复 网友B:

鱼兄,您说我们的东西还差一些,这个我们虚心接受,并会努力做的更好。
但是您也总得说到底是哪个地方不好吧,这样容易误导用户。 ...
引用 网友C:

总感觉中颖的MPU, 和标准51的兼容性差一点,在考虑扩展功能,其基本功能经常独创,使的基本功能和原厂不兼容,程序如不修改则跑飞,不能正常运行。

随手举点例子。
如88F2051, 比较器输出不是接P3.6, 而另有地址,使得源程序必须更改,并且要将原位值判断改为字节加屏蔽位后才能判断输出值。
如89F52, 定时时钟源没有12分频的预分频器,使得原使用定时器方式2,8位自动重载工作的程序,无法依靠修改装载常数来满足使用,只能推翻原构造,重编程序。

网友C:
总感觉中颖的MPU, 和标准51的兼容性差一点,在考虑扩展功能,其基本功能经常独创,使的基本功能和原厂不兼容,程序如不修改则跑飞,不能正常运行。

随手举点例子。
如88F2051, 比较器输出不是接P3.6, 而另有地址 ...
引用 网友F:

是的,其实和传统的8051是不太一样,不修改程序基本不能完全正常的运行。主要是CLOCK和传统的差蛮远的。

网友G:
嘿嘿,中颖的芯片确实不错,不过也应该改进下你们那个ISP51的程序了,每次编译代码后,还需要重新调用一次,而不会自动更新缓冲区,这个串口调试很不爽啊。

网友C:
嘿嘿,中颖的芯片确实不错,不过也应该改进下你们那个ISP51的程序了,每次编译代码后,还需要重新调用一次,而不会自动更新缓冲区,这个串口调试很不爽啊。 ...
引用 网友G:

恩,是的是的。

网友H(2011-06-22):
草草看了一下,功能很全啊

网友I:
还是可以的

网友I:
没让人失望

网友J(2011-08-14):
九哥很给力啊,一下回复了这么多

网友K:
不是300吗.九哥好说过200的

网友L:
你算选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