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器件老化过程中出现温漂的问题

楼主(2011-04-30):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情况是有的。
从楼主叙述看,老化过程是在较高温度下进行的。即使是在常温下,经过一段较长时间,器件的参数也会发生变化。

网友B:
器件老化后是有可能发生参数改变,而老化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筛选淘汰参数变化超标的元件来达到保障可靠性的目的,而经过老化之后,器件的参数会在设计寿命内趋于稳定。

楼主:
那么老化后如果器件性能变掉,如果设计都是合理的,长时间老化下器件温度也正常,是不是就是有的器件本身质量不好的原因

网友B:
品质良好的器件在老化后的参数改变不会超出器件手册之所载,否则就是不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