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82做电机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1-04-30):
大家好,我在做一个电机驱动的时候用到上面的电路图,因为不需要调转向,我想直接用单片机产生的PWM信号和D882驱动电机实现调速。问题是上电之后不久D882会比较热(已经加了散热片),电机也达不到我要的转速,而且CE间压降有2.7V……有没有哪位大侠能告诉我为什么呢?怎么解决?

网友A:
驱动电流小了吧,用达林顿管试一下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楼主:
2# fyshuljj 手头上没有达林顿管,可以用两个D882接成达林顿结构代替吗?

网友C:
你的PWM频率有多快呀,我目前用NMOS管在控制DC电机,也出现类似问题!发现实际的电压总是比我控制的要高!也请大家指教!

楼主:
我用两个D882接成达林顿结构,有了改善,电机转快了,二级的三极管CE压降也降到了0.9V,但还是有点热啊,难道不换管子就解决不了吗?

网友D:
LZ貌似没加徐流二极管吧

网友E:
续流二极管加错地方了。

网友F:
因为没有加续流二极管导致反电动势上升,有可能都将MOS管击穿,此时管子会有电流流过,管子会发热。并且工作过一段时间就坏了,反电动势只能通过把MOS管击穿后释放能量,导致你给下一个占空比时的电流上不去,电机转不动。

网友D:
将D1换成稳压管可否???

网友E:
你可以试试,估计稳压二极管会很烫,烧坏的。
续流二极管会回收能量,稳压二极管只会消耗能量。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的电机两端为什么不加续流二极管??三极管D882两端加个二极管有什么用???

网友H:
二极管要与电机并联

网友I:
首先:PWM信号对D822驱动不够,导致D822在PWM信号处于高电平时不能完全导通(出现很大的CE压降),加之此时D822的Ic电流比较大,从而D822功耗增加,所以摸起来比较烫,电机也到不到PWM设置的转速。
其次:应在电机两端加一个吸收电机线圈电感电流的保护电路,比如二极管,减小对D822集电极的冲击,同时也平滑了电机中的电流。

网友J(2018-12-21):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最后是啥情况?多年之后,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