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驱动DC电机问题

楼主(2011-04-30):
各位朋友:
      你们好!
      我最近在做用NMOS管4N60来驱动24V的直流马达,遇到一些问题,我想了很久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希望大家帮帮忙,解决这个技术问题,谢谢!问题如下;
24V的DC马达我采用4N60来管驱动,其门槛电压VGS为2~4V.我用PWM对其进行调速。发现所调的实际电压总是要高于我要控制的电压。后来我发现是NMOS管没有很好的关断!我的控制电路如图一所示 ,测试NMOs管的G和D的波形如图二所示。请各位赐教!谢谢!附件中为NMOS管4N60的资料。

                                 图一                                                               图二   蓝色为G点波形     黄色为D点波形

网友A:
你的电机,不需要续流的?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待续!

楼主:
我增加了续流二极管效果没有怎么改善!还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我的NMOS管出现问题了呢?谢谢!

网友B:
看你的PWM频率是10HZ,这么小?那么好长一段时间电机是完全一根导线?电机发热量很大吧?你不续流也是可以的,但是必须要保证电流小,需要有反馈控制,并且要对MOS管要有保护。把示波器的时基调小点,具体看看D端的波形。

网友C:
好像得有MOS驱动。MOS管有极间电容,充放电都需要时间,加上MOS驱动后可以大大减小充放电时间,波形会很好,而且PWM的频率可以加高,这样效率就高了。

网友D:
4N60是600V的管子,IGs要驱动电流是比较大的,你用什么驱动,而且还搞了个1K的电阻,能正常驱动才怪,你的都工作在放大区(怎么称呼忘记啦),你的驱动能力要足够大。

楼主:
可以驱动,只是不能很好的关断,所以实际输出的电压要比理论电压要高!我有试过用一个三极管驱动,但是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忙起来就忘记回复了!我的问题我已经找到了,问题出在直流马达上面!谢谢各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