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分离问题求教

楼主(2011-04-30):
一个RS485通讯类产品, 供电为单路+5v火牛低压供电给控制部分和光藕及485芯片. 通讯电路中用了光藕器, 光藕器件需要使用单独隔离的+5v电源, 请问如何将该电源分成两个独立的电源. 且其中供光藕的电源遇到雷击高压等不会烧控制部分电源.

网友A:
很不赞同使用“火牛”这样的非通用词汇。

你的要求,只能用隔离的5V-5V小功率开关电源实现。至于遇雷击不会烧毁控制部分电源,全看这个隔离的5V-5V小功率开关电源设计及工艺水平。

网友B:
选择适当的隔离型DCDC模块,雷击问题要通过综合防护措施来解决,一般的小功率DCDC模块受体积及成本制约,耐受雷击的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