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摄像头信号直接输出到RGB接口屏,显示模糊

楼主(2011-04-30):
现在在玩一个项目,用摄像头输出RGB565信号,因为是串行的,故用两个74LV273和一个74LV74转成并行的RGB565,因屏的接口也是RGB565,故直接接到屏,另外加了一颗mcu作为摄像头的初始化控制信号。但是出来后信号很模糊,只能隐约看到些图像,有点像是行没有同不好,但是调整摄像头的参数怎么都调不好,请高手们指点下,看是什么问题导致?(摄像头用的是比亚迪的BF3703,屏用的是LG的一款2.2寸TFT)

网友A:
不同步的话,说明转换不正确或者延时太大,另外注意信号的匹配,免得反射造成干扰,可以加个终端电阻试试。

楼主:
有调试过,跟干扰关系不大。刚研究了下RGB的时序,感觉跟时钟分频后hsync跟时钟错位了半个clock有关,不过还不知道半个clock的延时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
补充下,错位半个时钟是相对于摄像头出来的clock来说的,则相对于到屏的错位了1/4个时钟。以QVGA的clk为6MHz,算则需延迟约42ns

网友B(2014-02-14):
前辈,你用74lv273和74lv74 目的是什么,是提高输出数据的驱动能力吗还有波形整形?我也做类似的项目:cmos摄像头ov5640 输出格式是RGB565  输入频率:24MHZ  输出频率plck 66M      并行线10bi数据线长 =PCB板32cm+mpc(28cm) 总长60cm 出现图像失真情况,前辈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C(2016-10-19):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求分享?QQ1129143949